100分求助开发板字体显示问题

楼主:
我用程序下面的程序使我输入的字变大并且变为了红色,但字体变大了编辑框中的光标并没有变大,举个例子,我在编辑框框中输入8,框内只能显示8的上半部分,下半部分显示不出来,而且即使把框拉大后数字还是无法显示完全,请问是程序的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HBRUSH CStye_clorDlg::OnCtlColor(CDC* pDC, CWnd* pWnd, UINT nCtlColor)
{
HBRUSH hbr = CDialog::OnCtlColor(pDC, pWnd, nCtlColor);
  if(nCtlColor == CTLCOLOR_BTN || nCtlColor == CTLCOLOR_STATIC)//判断是BUTTON还是static
{
  pDC->SetTextColor(RGB(255,0,0));//字体颜色是红色
  pDC->SetBkMode(TRANSPARENT);
                  CFont   font;
                  LOGFONT   lf;
                  memset(&lf,0,sizeof(LOGFONT)); //清零
                  lf.lfHeight=20; //字体高度是20
          wcscpy(lf.lfFaceName, L"Arial");  //设置字体是Arial类型
                  font.CreateFontIndirect(&lf);     //   生成字体
                  pDC->SelectObject(&font);   //将字体加入环境中
  return (HBRUSH)m_HollowBrush;
}
return hbr;
}

网友A:
应该要设置编辑框的字体吧?比如:
CEdit * pWnd = (CEdit*)GetDlgItem(IDC_EDIT1);
font.CreateFontIndirect(&lf);
pWnd->SetFont(&m_feditfont);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要设置编辑框的字体吧?比如:
CEdit * pWnd = (CEdit*)GetDlgItem(IDC_EDIT1);
font.CreateFontIndirect(&lf);
pWnd->SetFont(&m_feditfont);

我也问一下,这个语句添加在lz的代码里吗? 能写下完整的吗?ls可知具体修改成什么样子?

网友:
我写的那段代码可以写在程序初始化函数中...比如OnCreate()

网友B:
编辑框的大小错了吧!!!

编辑框可不会自适用字体的大小,需要手动来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编辑框的大小错了吧!!!

编辑框可不会自适用字体的大小,需要手动来设置。

在哪里、如何设置?

网友:
你的编辑框是如何创建的,在创建的地方看看

网友:
lz问题找到了 首先需要设置字体的大小
在OnInitDialog()里添加 具体代码如下

CFont *Font;
LOGFONT lf;
Font=new CFont;
Font->CreatePointFont(300,(LPCTSTR)"黑体");
Font->GetLogFont(&lf);
//lf.lfUnderline=TRUE;
Font->DeleteObject();
Font->CreateFontIndirect(&lf);
((CEdit*)GetDlgItem(IDC_EDIT))->SetFont(Font,true);
这样我试的可以

网友:
我也试试

网友:
程序用的字体,在PB中也要添加吧

网友:
我研究的是字体库,好像和你这个还不是一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