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socket编程问题请教

楼主:
问题一:
      如下是服务器端的部分程序,accept成功后,客户端给服务器端发送两次消息,分别为"01","02".
     发现:如果把szText[]的大小改为3,则只能成功接受一次数据,改成16就能接受两次。可是我觉得字符串“01”不是就占3个字节吗?
              while(1)
                  {
                        char szText[16];
                        int status;
                        recv(new_fd,szText,16,0);
                         ....
问题二:
      客户端在执行完一定任务后,跳出socket,然后,服务器端也跟着跳出,并重新建立socket,这时客户端也建立了socket,connect服务器端。(这里所说的重新建立就是把第一次建立socket的代码重新执行一边)。发现,服务器端阻塞在accept处,连接无法建立。为什么第二次连接不上?是客户端的问题还是服务器端的问题?怎么查啊?

网友:
1.看你指定的发送数据的长度了
2.是不是第一次没有正常关闭Socket

网友:
1,你是说指定的发送数据的长度?我是用来接收啊,是不是接收数据的长度,我指定是3,就不行16就行!两次发送过来的数据都是3个字节,分别为“01”,“02”

2,我就用closesocket()关闭的,把监听和接收的socket都关闭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