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工业技术论坛
帮忙看一下这道题选什么,谢谢!

楼主(2009-06-20):
帮忙看一下这道题选什么,谢谢!
某中断系统中,每抽取一个输入数据就要中断CPU一次,中断处理程序接收采样的数据, 并 将其保存在主存缓冲区内。该中断处理需要X秒。另一方面,缓冲区内每存储N个数据,主程序就将其取出进行处理,这种处理需要Y秒,因此该系统可以跟踪到每秒()次中断请求。
A N/(NX+Y)
B N/(X+Y) N
C MIN[1/X,1/Y]
D MAX[1/X,1/Y]
麻烦说明一下为什么,谢谢!
数据
系统
缓冲区
主程序

网友A:
应该选(D), 因为中断和主程序是前后台的关系, 当采集到N个数据之后需要使用某种方法保证主程序有时间从缓冲区内取出, 否则数据会被覆盖。
如果区数据的时间小于中断周期, 那么中断可以以固定周期工作; 否则需要采用某种方法屏蔽或者临时禁止中断。

网友B:
但是答案是A呀

网友C:
呵呵, 这样的话更简单,基本上就是两个的时间加起来。 实际系统有的也真是这么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