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求助!!老大们请进啊,紧急!

楼主:
初次使用单片机,自己做了个小玩意,但硬件搭好了之后,
如何把软件烧写到单片机成了一个问题了!我的是AT89S51芯片,
自己有个单片机开发板而已,现在我到底该怎样把写好的软件烧写到单片机中?
让它能在我搭的硬件上工作。紧急求助啊!!!

网友:
呵呵,你有烧写器吗?没有那么先买个。
然后安装烧写器的驱动程序就可以开始用了 ;
你就可以随便下了

网友:
开发板必然有附带的烧写程序的软件。
开发板连上PC,然后用烧写程序吧你的程序写到片子里,然后片子放你的硬件平台上。
一般都是用ISP下载的,网上找找资料吧。前两天我刚做了快板子,焊的一个ISP下载电路,直接就能用了。

网友:
我没买烧写器,那个大概多少钱?
我用的是STC-ISP的下载软件,但对我的AT芯片下载总是出错。
我是用KEIL编程后生成HEX文件,然后把我的AT芯片放在我的开发板上,用STC-ISP软件下载
但是出错了,

网友:
烧写器就那么20来,自己做就另说了。

STC-ISP是主要应用于STC单片的机的。
AT89S51的也有ISP的。

网友:
yiqing198w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恩,对这些太陌生了,还在琢磨中,谢谢指点啊,

网友:
网上搜一下下载线

网友:
搜了,准备做做看,

网友:
一般的开发板都应该配套的下载程序说明啊

网友:
看看开发板的光盘里面有没有对应的文档。

网友:
记得我是用JATG下载线搞定的。不过我的硬件平台是arm s3c2410

网友:
电脑有并口的话做一个“AVR并口下载线”很容易的。

网友:
开发板应该是附带下载器的,连上电脑就能用。
仔细看看附带光盘上的资料,应该有介绍如何用下载程序的。
另外下载程序也是光盘里附带的,不然卖板子的人心也太黑了。
我用的下载程序名字叫“ISPlay下载编程器”,连上电路板,运行程序就能检测器件,选择HEX文件,点烧写按钮就能吧程序写进芯片里。网上有下的,不知你能不能用上。

网友:
开发板一般是附带下载器的,连上电脑就能用。
把你买的开发板的型号报一下,大家可以帮你查

网友:
开发板?肯定有烧写器和工具的,好好看看说明书,呵呵

网友:
我买开发板没买烧写的一部分,不过刚到借了同学的,不过现在出现问题了,一烧写就蓝屏!!谢谢大家的意见啊,我继续试试看

网友:
一烧写就蓝屏!!
那是因为用了ghost的系统

网友A(2009-11-17):
那个好像是我拿掉芯片忘记关烧写软件也蓝了,

网友B:
那是接地问题...

网友C:
谢谢大家,下载问题解决,多谢大家的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