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today界面显示标签

楼主(2009-01-12):
在today界面显示标签
我想在today界面的上面部分,就是在显示电量、信号量的地方,添加一个label控件,用于显示当前的温度,怎么才能做到?
谢谢各位的指教
标签

网友A: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B:
如果是Windows Mobile,你可以参考,Kbattery,开源项目,看看是不是你所要的。

网友C:
WM改变默认风格,不太容易啊

网友D:
不改变默认风格,只是在today界面最上面,显示一个文本框,然后定时刷新,温度值有接口可以取到,现在就是不知道怎么显示文本控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