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片机让某个IO口一直发信息却又悬空该引脚会怎么样?

楼主:
如题,出出现什么情况?单片机烧毁?单片机不能正常工作?影响单片机的程序?对单片机及其程序没有任何影响?请高手不吝赐教!分不够再加!先谢谢了!

网友:
没什么情况,单片机的IO口内部有地的,悬空后没什么影响,用示波器量的话,还有信号输出~

网友:
哦,谢谢了,明天再结贴看有没有什么不同经验的

网友:
没啥,就是没有负载,有电压,没电流

网友:
一般来说没有问题,不过在应用时注意一下几点:
1.单片机的P0口(和P4<对于PLCC44引脚而言,貌似没有上拉电阻,具体的看说明书>)没有拉电阻和下拉,属于三态状态,在应用时都要加上上拉电阻(电阻范围在10K到100K);
2.对于CMOS型的,在不用的管脚接地,当然你也可以接VCC;
3.单片机的P1口/P2口/P3口,都会又上拉电阻,一般来说,灌电流大于输出电流,建议低电平驱动;

网友:
加分了看看还有没有能学习的了!懂得多的都往这里倒啊!谢谢了!

网友:
如果该IO脚可作为输出,并且允许悬空,附近没有敏感的射频设备,那么这样的做法对系统无影响。

不同的单片机对于不同的IO口会各有规定的,必须仔细看spec。

有的IO口不能做输出。
有的要求不能悬空,不管有没有数据,都必须上拉或者下拉。
有的要求必须有bypass电容。
有的驱动能力不够,必须多加上拉。

网友:
应该 不会出现什么 损害 单片机的 情况

网友:
OK谢谢了结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