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ce5.0 device Emulator如何显示中文

楼主(2009-08-30):
Windows ce5.0 device Emulator如何显示中文
我制作了一个Windows ce5.0 device Emulator,可以运行和调试WINCE 应用程序了,可是运行的应用程序只支持英文,不支持中文显示.中文字符全是方框.
求教各位高手了.
制作
windows
支持英文
应用程序

网友A:
http://www.redbots.cn/windowsce/2008/09/01/558.htm
参照一下
不知道你定制的过程如何,没法解决

网友B:
直接下载中文的模拟用不行么

网友C:
build映像的时候加上中文字库组件

网友D:
首先定制的模拟器必须是中文的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