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_ENTER_CRITICAL()在中断子函数里的调用!!!

楼主:
用的keil在调试时出现一个问题,
我在Keil的中断里调用了一个函数,
void UART0_Exception(void)//串口中断
{

    OS_ENTER_CRITICAL();

                        if (QueueRead(&temp, UART0SendBuf) == QUEUE_OK)

//部分代码省略
    VICVectAddr = 0;            // 通知中断控制器中断结束
    OS_EXIT_CRITICAL();
}
然后在中断子函数里又调用了
  uint8 QueueRead(QUEUE_DATA_TYPE *Ret, void *Buf)
{
    if (Buf != NULL)                                            /* 队列是否有效 */
    {                                                           /* 有效 */

        OS_ENTER_CRITICAL();
    //部分代码省略

        }
        OS_EXIT_CRITICAL();
    }
    return err;
}
其中,QueueRead()函数居然与OS_ENTER_CRITICAL();在管理模式下的sp有重复,导致我程序老是undefin,想问一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堆栈空间设置的太小了?

网友:
或者是你的OS移植不正确.....OS_ENTER_CRITICAL();OS_EXIT_CRITICAL()......可能改变了处理器状态,并且处理的不正确.....猜测....

网友A:
在中断里使用的是中断模式的SP,除非你的代码里强行修改了模式

另外,OS_ENTER_CRITICAL();OS_EXIT_CRITICAL()不要随便用,用它会严重影响系统的实时性;

LPC2000系列偶记得是进中断后,cpu自动禁止中断的,除非你的代码里又打开了(也就是说,你的汇编代码对中断响应进行了特别的设置,支持中断嵌套);

网友:
如果要允许嵌套中断,ARM建议切换到SYS模式再开放中断....猜测LZ的也是此情况

这个时候对堆栈空间的要求大大提高....如果某个中断很频繁的话,可能导致堆栈溢出而崩溃.....

网友:
不是中断堆栈大小的问题,IRQ_Stack_Size  EQU     0x00000200
USR_Stack_Size  EQU     0x000004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中断里使用的是中断模式的SP,除非你的代码里强行修改了模式

另外,OS_ENTER_CRITICAL();OS_EXIT_CRITICAL()不要随便用,用它会严重影响系统的实时性;

LPC2000系列偶记得是进中断后,cpu自动禁止中断的,除非你的代码里又打开了(也就是说,你的汇编代码对中断响应进行了特别的设置,支持中断嵌套);

正解~

网友:
找出问题了,是这样的
Mode_USR        EQU     0x10

MSR     CPSR_c, #Mode_USR
MOV     SP, R0
SUB     SL, SP, #USR_Stack_Size

这样初始化后,user 模式有了SP,但TIMER0中断时,处于system模式下,他的SP跟OS_ENTER_CRITICAL();SP有重复,想问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
为什么我的程序进入中断后CPSR = 0x6000009f;为什么处于系统模式下,为什么没有使用中断模式下的堆栈。
还有,如果中断一定要在系统模式下的话,系统模式的堆栈又是怎么初始化的???

网友:
好像二楼讲对了。。。

网友:
SYS模式其实就是有特权的USR模式....它的寄存器和USR模式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它用的是USR模式的堆栈.

当某个应用要允许嵌套中断,就要在进入IRQ模式后,切换到SYS模式,再允许嵌套中断.

至于"QueueRead()函数居然与OS_ENTER_CRITICAL();在管理模式下的sp有重复", 你说的不够清楚.....最好把相关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
有点不懂

网友:
怎么没有分

网友:
首先这是 startup.s  下的文件。
UND_Stack_Size  EQU     0x00000000
SVC_Stack_Size  EQU     0x00000080
ABT_Stack_Size  EQU     0x00000000
FIQ_Stack_Size  EQU     0x00000000
IRQ_Stack_Size  EQU     0x00000200
USR_Stack_Size  EQU     0x00000500

               LDR     R0, =Stack_Top

;  Enter Undefined Instruction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UND:OR:I_Bit:OR:F_Bit
                MOV     SP, R0
                SUB     R0, R0, #UND_Stack_Size

;  Enter Abort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ABT:OR:I_Bit:OR:F_Bit
                MOV     SP, R0
                SUB     R0, R0, #ABT_Stack_Size

;  Enter FIQ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FIQ:OR:I_Bit:OR:F_Bit
                MOV     SP, R0
                SUB     R0, R0, #FIQ_Stack_Size

;  Enter IRQ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IRQ:OR:I_Bit:OR:F_Bit
                MOV     SP, R0
                SUB     R0, R0, #IRQ_Stack_Size

;  Enter Supervisor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SVC:OR:I_Bit:OR:F_Bit
                MOV     SP, R0
                SUB     R0, R0, #SVC_Stack_Size

运行时Stack_Top =IRQ stack top =0x40002178;
Supervisor Mode stack top = 0x40001f78;
user mode stack top = 0x40001ef8;
串口中断程序如下
void UART0_Exception(void)
{
    uint8 IIR, temp;

    OS_ENTER_CRITICAL();

    while(((IIR = U0IIR) & 0x01) == 0)
    {                                                   /* 有中断未处理完 */
        switch (IIR & 0x0e)
        {
            case 0x02:                                  /* THRE中断    */
                //for (i = 0; i < UART0_FIFO_LENGTH; i++) /* 向发送FIFO填充数据 */
               // {
                    if (QueueRead(&temp, UART0SendBuf) == QUEUE_OK)
                    {
                        U0THR = temp;
                    }
                    else
                    {
                        U0IER = U0IER & (~0x02);        /* 队列空,则禁止发送中断 */
                    }
               // }
                break;
            case 0x04:                                  /* 接收数据可用 */
            case 0x0c:                                  /* 字符超时指示 */
                do                                      /* 读取FIFO全部数据 */
                {
                        QueueWrite((void *)UART0_ReceiveBuf,U0RBR);
                }while((U0LSR & 0x00000001) != 0);
                                OSSemPost(Uart0Sem);
                break;
            case 0x06:
                    temp = U0LSR;
                    break;
            default :
                break;
        }
    }
    VICVectAddr = 0;            // 通知中断控制器中断结束
    OS_EXIT_CRITICAL();
}
在进入串口中断时SP = 0x400021e8;mode为 system;
子函数
  uint8 QueueRead(QUEUE_DATA_TYPE *Ret, void *Buf)
{
    uint8 err;
    DataQueue *Queue;

    err = NOT_OK;
    if (Buf != NULL)                                            /* 队列是否有效 */
    {                                                           /* 有效 */
        Queue = (DataQueue *)Buf;

        OS_ENTER_CRITICAL();

        if (Queue->NData > 0)                                   /* 队列是否为空 */
        {                                                       /* 不空         */
            *Ret = Queue->Out[0];                               /* 数据出队     */
            Queue->Out++;                                       /* 调整出队指针 */
            if (Queue->Out >= Queue->End)
            {
                Queue->Out = Queue->Buf;
            }
            Queue->NData--;                                     /* 数据减少      */
            err = QUEUE_OK;
        }
        else
        {                                                       /* 空              */
            err = QUEUE_EMPTY;
            if (Queue->ReadEmpty != NULL)                       /* 调用用户处理函数 */
            {
                err = Queue->ReadEmpty(Ret, Queue);
            }
        }
        OS_EXIT_CRITICAL();
    }
    return err;
}
在进入上面函数的OS_ENTER_CRITICAL();时
首先经过软中断
;软件中断
SoftwareInterrupt
        LDR     SP, StackSvc            ; 重新设置堆栈指针
        STMFD   SP!, {R0-R3, R12, LR}
        MOV     R1, SP                  ; R1指向参数存储位置
stackSvc = 0x400021f4;
而中断堆栈也是0x400021e8;这两个堆栈在运行过程中重叠。

网友B:
中断堆栈是0x400021e8既不属于中断模式的堆栈,也不属于用户模式的。为什么?

网友:
SoftwareInterrupt
        LDR    SP, StackSvc            ; 重新设置堆栈指针
------------------
这里的"StackSvc"是怎样的一个东西?.....有可能问题就了出在它身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断堆栈是0x400021e8既不属于中断模式的堆栈,也不属于用户模式的。为什么?
模式已经切换到SYS了,其实这时是USR的堆栈

网友:
是用户模式的.....如果地址有问题可能是堆栈操作有问题....

网友C:
感觉是USR或SYS模式下堆栈操作不对称,导致堆栈破坏,程序崩溃

网友:
LV  GUCCI  香奈儿一比一包包 批发零售!
广州市天龙皮具厂成立于2002年。是一家有多年专业设计、生产、经营高档皮具系列产品的企业。主营LV,GUCCI,CHANEL,世界一线畅销品牌皮具产品。款式多,更新快,出货准时。质量保证,价格实惠,免费代发货至世界各地,欢迎世界各地客商及爱包包人士前来选购。 三个起批可以混批!
网址:http://www.aimosi.com
联系电话:15920907201
MSN:aimosi@live.cn
客服QQ:775035679      957840212

网友:
中断向量表
                    INCLUDE                irq.inc                        ; Inport the head file 引入头文件

    CODE32
        PRESERVE8

    AREA    IRQ,CODE,READONLY

;/* 以下添加中断句柄,用户根据实际情况改变 */
;/* Add interrupt handler here,user could change it as needed */

;/*中断*/
;/*Interrupt*/
IRQ_Handler        HANDLER IRQ_Exception

;/*定时器0中断*/
;/*Time0 Interrupt*/
Timer0_Handler  HANDLER Timer0_Exception

UART0_Handler  HANDLER UART0_Exception

;/*I2C中断*/
I2c_Handler  HANDLER I2c_Exception

EINT3_Handler HANDLER EINT3_Exception
    END
我觉得可能是
Mode_USR        EQU     0x10
;  Enter User Mode and set its Stack Pointer
                MSR     CPSR_c, #Mode_USR
                MOV     SP, R0
                SUB     SL, SP, #USR_Stack_Size
是不这里应该不用 0x10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是USR或SYS模式下堆栈操作不对称,导致堆栈破坏,程序崩溃

为什么会这样。。。我感觉问题就在这里。

网友A:
从帖出来的代码看不出问题在哪

usr和sys模式是任务模式,不需要实际的堆栈空间,因为它们使用的都是ucos任务自己的堆栈(创建任务的时候指定的全局数组)

网友:
中断向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帖出来的代码看不出问题在哪

usr和sys模式是任务模式,不需要实际的堆栈空间,因为它们使用的都是ucos任务自己的堆栈(创建任务的时候指定的全局数组)

但是MAIN()没有堆栈呀。他要用USER 模式的堆栈吧。

网友:
好像系统模式的堆栈与用户模式的堆栈不同,用户模式是由  初始化得到的
但系统模式是由下面代码产生的。
   AREA    Stacks, DATA, NOINIT
StackUsr
正好StackUsr为进入中断的堆栈地址。

网友:
我用的是KEIL v4,不是用的ADS,
我解决问题了,给这个StackUsr 一段空间就可以了,但是我在keil所有的.c.s.inc.h里找不到StackUsr。
想知道为什么。。。 我发现中断的堆栈与StackUsr地址一样。为什么。听人家说system与user堆栈共用的。

网友:
不太懂,帮顶了!

网友:
KEIL v4可能有问题。
StackUsr是system模式下的堆栈。

网友:
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