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s列出的设备都表示啥?

楼主(2009-11-22):
devs列出的设备都表示啥?
-> devs
drv name
0 /null
1 /tyCo/0
1 /tyCo/1
5 host:
6 /pty/rlogin.S
7 /pty/rlogin.M
8 /vio
3 /tffs0
value = 25 = 0x19
设备
name
null

网友A:
前面的设备号没有重复的,是一个逻辑设备索引号;后边的字符串表示设备的一个描述。重点说5 host: 这个是映射到主机FTP目录下的,你在shell下直接“ls”,看到的就是这个host设备。"/tffs0"就是你创建的文件系统的根目录。"/tyCo/0"是串行块逻辑设备的。

网友B:
6 /pty/rlogin.S
7 /pty/rlogin.M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