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单片机按键输入,对应二进制数输出!!
demonkly
demonkly

网友A(2010-06-08):
单片机按键输入,对应二进制数输出!!
哪位高手可以帮帮忙,我想做一个有6个按键从P1口输入,按键的功能依次为:开/关、发送、取消发送、赞成、反对和弃权按键对应的编码为:开—001、关—010、发送—011、取消发送—100、赞成—101、反对—110、弃权—111。按哪个键它对应的二进制编码用数码管显示出来就行了。谢谢了啊!!有具体程序的最好!!!!!
按键
二进制
数码管
程序

网友B:
做投票器?
呵呵

网友C:
最近在学,看看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D:
看你是看 6个按键连到6个IO口,还是要 用2*3的行列扫描,
因为按键比较少,建议可直接用前一个方案
具体代码估计难得有人给了,除非刚好有人做

网友E:
将6个按键依次接入p0口的低6位,键按下为低电平,用switch语句对P0口读入键盘状态做判断,分成6个分支

网友F:
这么简单基础的问题就应该自己实践,不会的话,网上有大把的例子。

网友G:
显示部分是在自己板上显示,还是传给别处,
自己显示的话,直接在网上找例子,拼接一下即可!(多动手,少动嘴)
传别处的话主要是协议的问题。

网友H:
一个按键,一个显示,在proteus里面做下仿真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