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Syn 与 拨号的问题

楼主:
我在SMDK6410的机器上跑WINCE6.0,
我编写了一个WININET的应用,但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当我先连接ActiveSyn的时候,然后在进行GPRS拨号,此时调用WININET的程序登录GPRS内网的时候,
就返回12031的错误。但当我先进行GPRS拨号,在连接ActiveSyn的时候,调用WININET的程序登录GPRS内网
的应用,就一定没问题。如果不连接ActiveSyn,那就更加没问题。

我自己的想法是,是否socket的底层网络连接,会首选第一个激活的网络链路?
也就是说,我先连接ActiveSyn,就算后期我进行GPRS拨号,socket也是会默认的
第一个连接,就是ActiveSyn。 所以如果我首选拨号GPRS,则socket或默认选GPRS链路。
因为拨号GPRS的网络是走中国移动的,故此我进行登录内网IP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我首先
登录的是ActiveSyn,择会自动选择PC的网络(??什么?),然后公网的链路是登录不了GPRS内网的,
故此总是返回失败??

不知道我这样的理解对否?同时,我也很好奇,Socket是如何选择网络链路的?它还是默认的选一个么?
WINCE6可以进行选择么?是否是注册表来设置呢?

网友:
我用的是CE5,同时连activesyn和gprs,网络链路都会选择activesyn

发现activesyn的路由表优先级比gprs的高,改下就好了

网友:
我也查了一些文章,发现也是路由表的问题,不过,如何更改路由表的优先级呢?
在系统定制的时候,能否修改?请大侠帮忙一下

网友:
可以自己做个APP改,CE的IPHleper一些API可以改路由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