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开发
linux 文件系统挂载点

楼主(2009-03-29):
linux 文件系统挂载点
media,mnt这两目录挂载文件系统有什么不同,挂在media下的能挂载在mnt下吗?除了这两目录,文件系统还能挂在其它目录下吗?如果不能那又是为什么呢?
linux
Media
目录
系统

网友A:
可以,随便挂载,目录不同只是为了区分而已,养成良好的习惯是很重要的。例如etc目录下的rc文件。

网友B: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如果我们不按约定的来,自己定义目录名字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C:
补充一点,如果在一个目录下mount一个文件系统那么这个目录将成为安装点原先的文件和子目录会消失,所以还是按约定的来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