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一个JTAG烧写器可以支持S3C6410的

楼主:
想制作简易JTAG烧写器,烧写S3C6410系统,FLASH使用的是K9F2G08。烧写程序SJF6410.EXE已经有了。
但是没有找到适合的JTAG电路图,找到一个6400用的,但是JTAG是13针的,而我们的系统的JTAG口是20针的。
谁能提供一下电路原理图呢。
万分感谢!

网友:
到网上找WIGGLER JTAG电路图

网友A:
WIGGLER不知道行不行。听说一下简易JTAG支持ARM9,但不支持ARM11.
所以想有经验的大虾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GGLER不知道行不行。听说一下简易JTAG支持ARM9,但不支持ARM11.
所以想有经验的大虾指教

支持的,但是不支持AXD仿真,必须搞个JLINK仿真器才行,V8上据说支持ARM11了

网友:
是吗?那试试吧。我不需要仿真,只想烧FLASH。

网友:
试验证明WIGGLER JTAG是不行的,连CPU ID都找不到。

网友A:
现在用WIGGLER可以找到CPU ID了。原来6410中的XDBGSEL要接高电平,然后SJF6410源码中还有修改JTAG的定义才行的。
接下来,试试烧FLASH行不行了。
不过现在用的FLASH是1G的,SJF6410不支持这么大的FLASH,得用小FLASH先试试。

网友A:
终于搞定了,能烧FLASH了,烧个256MB的FLASH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终于搞定了,能烧FLASH了,烧个256MB的FLASH没问题。

呵呵,可以的,别人2G的MLC都行,三星代理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终于搞定了,能烧FLASH了,烧个256MB的FLASH没问题。

呵呵,可以的,别人2G的MLC都行,三星代理有的。

你的意思是代理有软件可以烧2G的FLASH?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终于搞定了,能烧FLASH了,烧个256MB的FLASH没问题。

呵呵,可以的,别人2G的MLC都行,三星代理有的。

你的意思是代理有软件可以烧2G的FLASH?

guetcw就是这么做的。

我现在正在找个jlink,嘿嘿。

网友C:
呵呵,关键是要修改SJF的代码,当年,我用Altera的FPGA下载电缆都能直接烧2440。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关键是要修改SJF的代码,当年,我用Altera的FPGA下载电缆都能直接烧2440。

猛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用WIGGLER可以找到CPU ID了。原来6410中的XDBGSEL要接高电平,然后SJF6410源码中还有修改JTAG的定义才行的。
接下来,试试烧FLASH行不行了。
不过现在用的FLASH是1G的,SJF6410不支持这么大的FLASH,得用小FLASH先试试。

呜呜。我的jlink 恰恰相反这个XDBGSEL要接低电平才能调试的。

高表示下载,低表示调试。呜呜。

网友D:
6410 没有用过 很少拿Jlink 做debug

可以自己 写 控制字 通讯  Jlink command 模式

我的Jlink 只是用来烧flash 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6410 没有用过 很少拿Jlink 做debug

可以自己 写 控制字 通讯? Jlink command 模式?

我的Jlink 只是用来烧flash O(∩_∩)O哈哈~

厉害,速度快吗?

网友:
呵呵,利用jatg方式的烧录器偶尔用用还行,烧录os那就...

网友E(2010-02-09):
用jtag 烧flash 关键是看有没有CPU 的BDSL 文件,
烧起来还是有点慢,串行数据一个一个的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