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E6.0下的TAPI跟TSPI是个什么关系?一一对应吗?TAPI调用TSPI?TSPI怎么执行的?

楼主:
CE6.0下的TAPI跟TSPI是个什么关系?一一对应吗?TAPI调用TSPI?TSPI怎么执行的?

网友:
ce6.0下的CELLCORE的内容还真多啊!!!

RIL/RIL PROXY/SMS/SIM/WAP/TAPI(LINE+PHONE)/TSPI(LINE+PHONE)/

1.RIL.DLL+RILLOG.DLL
2.CELLCORE.DLL
3.SIM.DLL+SIMDRV.DLL
4.SMS.DLL+SMSDRV.DLL
5.WAP.DLL+WAPDRV.DLL
6.CELLTSP.DLL+UNIMODEM.DLL
7.TAPI.DLL
8.mux07_10.dll

很多东西不清楚!!!

网友: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Serial0]
        "DeviceArrayIndex"=dword:0
        "Irq"=dword:3D                                ; UART0 Virtual IRQ = 61 (0x3D), Physical IRQ = 37
        "MemBase"=dword:7F005000
        "MemLen"=dword:40
;        "ISTTimeouts"=dword:200                ; every 512 ticks checking Modem status.
        "Prefix"="COM"
        "Index"=dword:1
        "Dll"="smdk6410_serial.dll"
        "Order"=dword:30
        "Port"="COM1:"
        "DeviceType"=dword:0
        "FriendlyName"=LOC_DISPLAYNAME_COM1
        "Tsp"="unimodem.dll"
        "IClass"="{CC5195AC-BA49-48a0-BE17-DF6D1B0173DD}"
        "DevConfig"=hex: 10,00, 00,00, 05,00,00,00, 10,01,00,00, 00,4B,00,00, 00,00, 08, 00, 00, 00,00,00,00

看到串口的驱动的注册表项的TSP项写的是unimodem.dll,也不知道这个unimodem.dll在什么地方形成的.

网友:
UNIMODEM.DLL的内容----难道是通过TSPI_lineGetProcTable这个函数得到TSP的那些函数的指针,然后就可以一一调到TSPI的那些API函数???

D:\WINCE60_OSDesign\2009_12_17_CE60R3_EM_Test\2009_12_17_CE60R3_EM_Test\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Release>dumpbin/exports unimodem.dll
Microsoft (R) COFF/PE Dumper Version 8.00.50727.42
Copyright (C) Microsoft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Dump of file unimodem.dll

File Type: DLL

  Section contains the following exports for Unimodem.dll

    00000000 characteristics
    4B5530F2 time date stamp Tue Jan 19 12:11:30 2010
        0.00 version
           1 ordinal base
           3 number of functions
           3 number of names

    ordinal hint RVA      name

         [color=#FF0000] 1    0 00003974 TSPI_lineGetProcTable = TSPI_lineGetProcTable
          2    1 00001FF8 TSPI_providerInit = TSPI_providerInit
          3    2 00002018 TSPI_providerShutdown = TSPI_providerShutdown[/color]
  Summary

        1000 .data
        1000 .pdata
        1000 .reloc
        1000 .rsrc
        A000 .text

D:\WINCE60_OSDesign\2009_12_17_CE60R3_EM_Test\2009_12_17_CE60R3_EM_Test\RelDir\DeviceEmulator_ARMV4I_Release>

网友:
看最后形成的注册表REGINIT.INI,很多地方用到UNIMODEM.DLL.不解!!!

网友:
在C:\WINCE500\PRIVATE\WINCEOS\COMM\TAPI\UNIMODEM目录下形成UNIMODEM.D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