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sip输入法,如何改变“输入面板”的大小?

楼主:
各位大哥:

后学现在手头开发的ARMV4,wce4.2下SIP的输入法,想改变输入法的“输入面板”的大小和样式,需要在哪里修改呢?这个“输入面板”就是在输入法托盘里选定输入法时弹出,选“隐藏输入面板”时隐藏的那个。

尝试过:在MyInputMethod::Select里创建的窗体的属性进行设置,发现没有效果;然后在该窗体的消息函数的WM_create消息
        响应里进行修改,效果:只改变了面板的按钮颜色,没能改变大小和布局。

请各位大哥指教!

网友:
分太少大哥们连瞥一眼的兴趣都没呢?
只有20分了...

网友:
……好吧,我找到办法了……

网友:
应该有API接口函数吧
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记得有一个文件专门用来配置sip的layout,直接改一下重新编译一下就可以了吧

网友:
可以了么?

网友:
不知道LZ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现在想修改输入面板的颜色与大小不知道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