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D触发器,JK触发器,T触发器,SR触发器分别有什么作用

楼主:
如题:我想问一下,D触发器,JK触发器,T触发器,SR触发器分别有什么作用

网友:
1 百度里搜索“D触发器”...
2 拿本数字电子书籍,里面都会讲到
3 其实这些触发器就是一些门电路组成的数字电路
功能很简单

网友:
找本数字电路看看

网友:
的确 百度与GOOGLE 对于楼主更适合!

这些概念性问题,楼主一定要多多利用网络资源。

网友:
百度与GOOGLE ,

或者找你们老师问问,

要不就找个漂亮的mm,让他教你;

先约好mm,这个理由不错,学习上的,

然后提前一些去大教室,或者找一个小教室;

找2个同学清场,把教室的人都清了,

等mm来,教你,ok,一晚上估计就会了,

这种事情我比较有经验,干过一次,

一晚上,mm教了我半本C++,真是效率呀;

网友:
记得d触发器可以做锁存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与GOOGLE ,

或者找你们老师问问,

要不就找个漂亮的mm,让他教你;

先约好mm,这个理由不错,学习上的,

然后提前一些去大教室,或者找一个小教室;

找2个同学清场,把教室的人都清了,

等mm来,教你,ok,一晚上估计就会了,

这种事情我比较有经验,干过一次,

一晚上,mm教了我半本C++,真是效率呀;

有我的风范,哈哈

网友:
数电的知识,作用很多,是组成时序电路的核心逻辑元件,它们都具有记忆的特点。要是说作用具体的你自己看下数,分析具体的电路,这样比较好理解。

网友:
D触发器,//Data 用于数据锁存
JK触发器,//用于Glue 逻辑
T触发器,//Toggle 用于分频
SR触发器,// Set Reset 双稳态,用于状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