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对手机里的一些技术问题比较感兴趣,想了解一下

楼主:
首先说明一下,我没做过手机相关的任何软件开发,也不太清楚里面的技术问题,只是突然想了解一下。

第一个就是,手机接收的电话信号和短信信号是怎么区分的?比如同一个朋友打电话给我和发短信给我,我的手机是怎么来进行区分的?这个是不是不同牌子的手机处理都不一样还是有个统一的标准呢?我的想法是山寨机这么流行,应该在硬件上没什么区别了,不知道软件或者说通信协议上有什么奥秘。

第二个和第一个类似,就是智能型手机和普通手机在信号接收及处理上有哪些不同呢?比如接收电话和接收短信方面有什么不同吗?

暂时就这两个问题,如果有其他问题我会在回帖中添加,希望能得到这方面的前辈的指导,谢谢!

网友A:
1. GSM、CDMA都有对应的标准。手机的BB内部就运行着符合标准的协议栈,用来解析这些信号的类型。

2. 没有不同。就好像PC机装windows或者linux或者MAC,但是网络连接都是TCP/IP,UDP之类的标准。仅仅是最终如何展现给用户不同而已,比如华丽一点、炫一点而已。

去手机操作系统版块看看。

网友:
楼上说的好!LZ所说的2个问题基本上可以归结为手机通讯标准(如GSM/CDMA)的问题,与具体的手机无关。

网友B:
你的软件在接收电话信号和短信信号的时候处理的东西其实都是字符串——AT命令,AT命令是相当于把无线通信协议栈(GSM/CDMA)再重新封装了一次,如果你要做手机的软件开发,不会涉及到这么底层的无线收发的,你只需要看3GPP.ORG上的一些关于AT命令的标准文档是如何解释各种来电与短信的命令,然后编写程序去发送接收匹配这些命令就OK了。

网友C:
就是说GSM的手机装着符合GSM的标准,CDMA手机烧制着符合CDMA的标准?而正是这个特点导致了两种手机之间不能进行互通了?那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手机可以实现两种协议之间的自动切换呢?

引用 网友A:
1. GSM、CDMA都有对应的标准。手机的BB内部就运行着符合标准的协议栈,用来解析这些信号的类型。

2. 没有不同。就好像PC机装windows或者linux或者MAC,但是网络连接都是TCP/IP,UDP之类的标准。仅仅是最终如何展现给用户不同而已,比如华丽一点、炫一点而已。

去手机操作系统版块看看。

网友C:
是不是说不同的网段、比如移动和联通的,他们的电话指令和短信都不一样呢?难道这些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引用 网友B:
你的软件在接收电话信号和短信信号的时候处理的东西其实都是字符串——AT命令,AT命令是相当于把无线通信协议栈(GSM/CDMA)再重新封装了一次,如果你要做手机的软件开发,不会涉及到这么底层的无线收发的,你只需要看3GPP.ORG上的一些关于AT命令的标准文档是如何解释各种来电与短信的命令,然后编写程序去发送接收匹配这些命令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说GSM的手机装着符合GSM的标准,CDMA手机烧制着符合CDMA的标准?而正是这个特点导致了两种手机之间不能进行互通了?那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手机可以实现两种协议之间的自动切换呢?

引用 网友A:
1. GSM、CDMA都有对应的标准。手机的BB内部就运行着符合标准的协议栈,用来解析这些信号的类型。

2. 没有不同。就好像PC机装windows或者linux或者MAC,但是网络连接都是TCP/IP,UDP之类的标准。仅仅是最终如何展…

双模双待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说不同的网段、比如移动和联通的,他们的电话指令和短信都不一样呢?难道这些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引用 网友B:
你的软件在接收电话信号和短信信号的时候处理的东西其实都是字符串——AT命令,AT命令是相当于把无线通信协议栈(GSM/CDMA)再重新封装了一次,如果你要做手机的软件开发,不会涉及到这么底层的无线收发的,你只需要看3GPP.ORG上的一些关于AT命令的标准文档是如何解释各种来电与短信的命令,然…

GSM和CDMA的电话、短信指令是不同的。但是就AT命令而言,不是与频段的制式有关,而是与具体的无线通讯模块生产商有关,是由设备商提供的,比如三星和NOKIA的AT命令就不同。

网友:
奇怪为什么要搞这么多不同的指令标准,为什么不弄一个统一的国际标准,这样大家岂不是都很方便,标准多了,哎,也就没有标准了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说不同的网段、比如移动和联通的,他们的电话指令和短信都不一样呢?难道这些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引用 网友B:
你的软件在接收电话信号和短信信号的时候处理的东西其实都是字符串——AT命令,AT命令是相当于把无线通信协议栈(GSM/CDMA)再重新封装了一次,如果你要做手机的软件开发,不会涉及到这么底层的无线收发的,你只需要看3GPP.ORG上的一些关于AT命令的标准文档是…

网友D:
AT命令一些主要指令还是相同的,如电话簿、收发短信、拨号上网之类。

其他一些不同的AT指令主要用于实现各厂商的一些特定功能。

网友:
GSM、CDMA之间的标准不同,两者间不可互相直接转换。这标准涉及到利益,想统一可没那么容易。就好像中国一定要制定TD-SCDMA做自己的3G标准一样。
AT基本都是一样的。

网友:
简单的说,来电或来短信对应不同的AT命令,比来电话时无线模块会在串口送出一个"RING"字符串,而来短信时送出另外一个字符串(有点忘记是什么了,呵呵),应用程序可以通过这个字串来区分他们的不同。

网友C:
嗯?电话本也需要通过AT指令与业务网络进行通讯?电话本不是可以存储在手机存储器中的吗?有这个必要吗?

引用 网友D:
AT命令一些主要指令还是相同的,如电话簿、收发短信、拨号上网之类。

其他一些不同的AT指令主要用于实现各厂商的一些特定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电话本也需要通过AT指令与业务网络进行通讯?电话本不是可以存储在手机存储器中的吗?有这个必要吗?

引用 网友D:
AT命令一些主要指令还是相同的,如电话簿、收发短信、拨号上网之类。

其他一些不同的AT指令主要用于实现各厂商的一些特定功能。

SIM卡里的电话本只能通过ATCMD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