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VDC转5VDC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

楼主:
有一个项目,供电电压是1000V直流的,需要转为5V,功率在2W左右.由于电压较高,如用PWM降压常规的器件耐压达不到,不知大家有没有好的方案,不甚感激!

网友:
进来的都有分,不够我还可以追加

网友:
用过的DCDC 太多,可惜还没用到这么高的输入电压的IC。 MARK。

网友:
你的输入:1000V直流
输出为:5V,电流为400mA 左右。

是否可以考虑:
1、用M级的功率功率电阻,先实现分压,把1000V直流分压到20-30V直流。
比如用一个功率为1/4W的10M电阻 与一个约为257K的功率电阻。
(楼主一定要用功率电阻,确保电阻不会因为功率过大,导致烧坏,自己可以算下功率)

2、再采用一款DCDC(要求电流能至少到0.5A-1A),完成5V直流,400mA的输出。
目前TI或NS都有很多这样的DCDC,比如TPS5430、LM2733

网友:
谢谢KYZF的回答。
电阻分压的方式体积太大,效率低,发热很厉害。按分压到30V再变换到5V算,即使DC-DC效率100%,400mA的功耗也要66W,比电烙铁还厉害了。
其实只要能降到300V以下剩下的事我都能处理。效率在20%以上都可以接受。

网友:
Mark
学习一下
顺便JF

网友: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哈,提一个

1000V的直流通过一组MOS管轮流导通倒相位得到交流

得到交流后,后面就用合适的开关电源拓扑进行电压变换到5V

对了,开关电源也有一种拓扑是把脉动直流进行降压的

不知道,能不能把1000V的直流弄成脉动的,然后进行处理

这样应该也能搞到5V

网友:
谢谢楼上的回答.
难点就在于将1000V直流弄成交流的.不知MOS耐压有没有高于1000V的(实际上耐压至少需要1500V,单管至少需要2000V),就算有,体积估计也很大了.

网友:
再顶一个,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忙帮不上了,没接触过,帮顶~~~~

赶快静极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谢谢楼上回答,我现在的问题就是用什么管调制。关键就是1000V调制用什么管子合适。

我的一个方案是用两个1600V的IGBT串联均压进行PWM调制,但体积较大,电路偏复杂。希望能找到一个更简单的方案。

网友:
再顶一下,寻高手援助

网友:
电阻降压之后,

送给逆变电路变成交流的,

然后你就好控制了,变压器也可以,

然后再做成直流给你的设备就ok

网友:
算了,谢谢大家的回答,准备结贴了。

本问题难点在于1000V,如用电力电子器件如高压IGBT也不是什么问题,很容易就可以解决。但对于一个不到2W的小功率电路来说,弄一堆大家伙是很讨厌的。

大家一直提到电阻降压,其实是不可取的,因为其在带负载的情况下电压波动很大,没有解决器件耐压问题,效率就更不用说了。

其它的我自己再想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