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ivesync

楼主(2009-08-29):
activesync
我的设备怎么与电脑链接三个小时左右就会自动断呢,而且怎么都连不上了除非重新启动,我用串口发送数据给设备,设备也不能正常接收了,但是我把u口拔插电脑时,通过电脑串口接收到的串口信息又是对的,实在是分析不出哪里的原因,愿大侠分析下,谢谢喽!!
电脑
设备

网友A:
奇迹,不懂……

网友B: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据同事说可能是USB端口不稳定或长时间积累静电过多,可以检查一下设备的底线是否接好或u口地线是否没有接到地线上。

网友C:
值得借鉴的经验

网友D: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好像是usbfun的问题

网友E:
电脑发送数据错误,接受正确,貌似和开发板没关系。感觉是电脑的问题,楼主不妨换台电脑试下。

网友F:
USB连接是由驱动产生NOTIFICATION_EVENT_RS232_DETECTED,系统调用repllog.exe发起的
LZ检查下,查上USB以后,NOTIFICATION_EVENT_RS232_DETECTED有没有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