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作为电源开关如何使用?

楼主:
MOS管作为电源开关,控制给集成电路供电。漏极接电源,源极接到负载的VDD,通过栅极来控制。这样应用可以吗?
好像一般的应用是电源先接到负载的VDD,负载(我这儿的负载是集成电路)的低再接到MOS管的漏极,MOS管的源极接地。当然还是通过栅极加电压来控制。
还有应该在栅极和源极间加多大的电压MOS管材完全导通?导通时的漏-源极间压降世多大?

网友:
P沟道的MOS管可以这样接,Vgs大于Vth就可以导通,漏-源极间压降要根据实际情况才确定,等于Vds=Rdson*Id

网友:
能给出一个实例吗?电源电压是5V。

网友:
一般低压管Vth是2V左右,P沟道的MOS管Rdson比较大,便宜的零点几欧,如果你的负载电流1A,那压降就是零点几伏。

网友:
一般来说,做电源开关的话,要用P-MOSFET管,容易驱动。

网友:
我看了一些介绍,好像还要用一个三极管来驱动P MOS管。直接用单片机的管脚来驱动不可以吗?

网友:
  如果电源开关的输入电源和单片机是一个,则单片机的IO可以直接控制,不必多加一个三极管。但如果要控制的电源是一个比单片机电源高的电源,则要多加一个三极管,真实的用意是电平转换

网友:
是同一个电源,看来可以不用加三极管了。

网友:
我用了NMOS做电源通路上的开关,G作为控制端,D接负载负向端,负载正向端接24V电源,S接地,负载是一个电机,转速最大时所需的电源是24V/1.2A,换了各种型号的NMOS就是不行,电流永远达不到1.2A,测了一下VDS,也不过才0.25V,把供电都升到26V了还是不行。开关控制的G端开启时的电压已经是12V了,不可能没有导通,问题出在哪了呢?

网友:
能不能把MOS管的G极作为控制端,D极接接24V电源,S极接,负载负向端接GND,负载是一个电机的话。。。不知道行不行?我自己做实验时发现这样接一通电就会烧掉MOS管
当MOS管的G作为控制端,D接负载负向端,负载正向端接24V电源,S接地,负载是一个电机时倒是能运行,我加了两个MOS管并联,温度大概在60°左右

网友:
回复 楼主:

1、这样虽然可以,但G极的驱动电压一般需要高于电源电压,需要另外提供这个电压来驱动。所以这个方法麻烦。
2、这种方法可以。但实际使用时,供电的电源的地与电路中的地要区分开。对于一些需要共地时,就会带来麻烦。
3、可根据具体使用的MOS管确定。可以看手册中的Vgs --- Id曲线及Rd曲线。

象楼上所说,可以使用P沟道管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最好做一下自举升压,不然管子很容易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