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LCD只在动态显示波形时闪,不改LCD频率,怎么避免?

楼主:
TFT-LCD在显示波形时,连同背景都闪(背景是画的虚线)。由于每次刷新都重新画了背景,所以波形和背景都闪。现在我想把背景弄不闪了?
Lcd_MoveViewPort 滚屏函数能实现吗?

网友:
降低像素时钟试试。

网友:
顶一下,GOOOGLEMAN,呵呵,越来越上道了。

网友A:
如果只是在刷新显示内容的时候闪烁,那就是你写屏的方法和效率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在刷新显示内容的时候闪烁,那就是你写屏的方法和效率问题了

这个老大很有经验。上次他解决了这个个难题。顶。

网友:
多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哪?
自己画个图片解决,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怎么解决的哪?
自己画个图片解决,没解决
显示个图片,占存储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