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CE的EBOOT应该是支持的,5.0的要改些代码,6.0的估计不需要修改。

网友A:
楼主可以好好看看这几个帖子:
http://bbs.driverdevelop.com/read.php?tid-116248-fpage-5.html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604/10/db2cfb84-5069-4b11-8cf9-84993f59a5cd.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好好看看这几个帖子:
http://bbs.driverdevelop.com/read.php?tid-116248-fpage-5.html

http://topic.eeworld.net/u/20090604/10/db2cfb84-5069-4b11-8cf9-84993f59a5cd.html

谢谢 我看看去

网友:
我想问一下LZ,怎么才算是真正意义上实现了BinFS呢?另外你用的是5.0还是6.0的操作系统呢?

网友B:
我之前看了一些资料,只是简单的看见system.hv和user.hv,就证明实现了BinFS了。想问下你是怎么验证的?还有http://www.armce.com/bbs/thread-1043-1-1.html有人讨论,LZ可以加入一起讨论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看了一些资料,只是简单的看见system.hv和user.hv,就证明实现了BinFS了。想问下你是怎么验证的?还有http://www.armce.com/bbs/thread-1043-1-1.html有人讨论,LZ可以加入一起讨论下!

看见system.hv user.hv 那个是看是否实现hive注册表的吧。

网友B:
BinFS到multi bin还是有段距离的,还要实现BP开头的几个函数实现分区,用BinFS.dll来管理。而且我看了下6.0和5.0还是有些不同的。6.0里面使用BL_IMAGE_TYPE_MANIFEST类型处理多区段的操作系统镜像。在实现注册表的时候有几个关于MountFlag也要修改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nFS到multi bin还是有段距离的,还要实现BP开头的几个函数实现分区,用BinFS.dll来管理。而且我看了下6.0和5.0还是有些不同的。6.0里面使用BL_IMAGE_TYPE_MANIFEST类型处理多区段的操作系统镜像。在实现注册表的时候有几个关于MountFlag也要修改一下。

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