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下的点屏

楼主:
今天一直在看bootloader.可就是没找到LCD驱动部分写在哪?可屏就是亮了。我知道这个差异性很大。可还是希望你们说下,你们的位置。我好再去看看,谢谢

网友:
在SRC->BOOTLOADER->EBOOT->main.C的InitDisplay(void)中,初始化代码,点亮后输出一辐图

网友A:
什么平台?哪家的BSP?仅背光亮了还是屏上真的有显示?都不清楚啊。
仅有背光,可能只是个GPIO初始化了。有显示,就去找LCD相关的寄存器设置。bootloader只有几个文件吧。
俺用的PXA320,是在OEMPlatformInit()里加了lcd初始化的代码。

网友:
估计使用了os 下的lcd驱动的lib文件。你看看bootloader 下的source文件 ,肯定链接了lcd li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平台?哪家的BSP?仅背光亮了还是屏上真的有显示?都不清楚啊。
仅有背光,可能只是个GPIO初始化了。有显示,就去找LCD相关的寄存器设置。bootloader只有几个文件吧。
俺用的PXA320,是在OEMPlatformInit()里加了lcd初始化的代码。
你好能给个PXA320 的bsp吗 呵呵

网友:
我这只有俩个16进制数据的C数组写到flash,系统就启动起来了,并且有开机进度条和开机logo,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唉,肯定是在oemplatforminit();下没有看到LCD这一部分。我也知道背光是PWM控制。看到jiulong_bao的说是连接lcd.lib的时候让我激动一下。我去看了下 -》结果不是。我在看看

网友:
如果eboot里没显示logo那就是在nk中显示的,查查logo文件在哪加载

网友:
你是要找 开启背光的代码 还是招初始化LCD的代码
--------------
你没用sourcesinsight这个软件吗,  如果用的话,在全BSP范围内查找 LCD的控制器的名字比如 rLCDCON1

一般LCD的函数名是initdisplay吧

网友:
呵呵,如果lz说的亮指的是背光的话,可以看看hw图,
如果仍然没有什么发现的话,就来调试一下,简单点用debug info,快捷点用trace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