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loader 从sd卡引导wince的问题

楼主:
为了方便更新wince系统,想做sd上引导wince,bootloader 还是在nandflash上。网上下了bootloader源码,,sd卡初始化成功了,fat初始化也成功,能够读出sd的容量,但是查找boot.txt文件失败,无法加载。我跟踪发现在读sd卡0扇区时,读出了的Mbr就不对,sd_read_sector 读出来的数是乱码。所以fat_findItem()就找不到文件。我的源码sd卡好像是sd bus的,不是网上常见的那种spi的方式。现在不是很懂,希望大家提点意见,看看问题出在哪里?是否sd初始化错误?初始化和读扇区源码贴在下面

/*********************************************************************************************************
** Function name: SD_Initialize
** Descriptions:  initialize SD/MMC card
**                初始化SD/MMC卡
** Input:                   sd_struct *sds: SD卡信息结构体         sd_struct *sds: the information structure of SD Card
** Output:                   0:   正确    >0:   错误码                                  0:  right                >0:  error code
** Created by:    MingYuan Zheng 郑明远
** Created Date:  2006-01-09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
INT8U SD_Initialize(void)   //(sd_struct *sds)
{
    INT8U response[16], ret;

    SD_HardWareInit();                                                            /* 1. 初始化SD/MMC接口硬件   Initialize the hardware of SD/MMC interface */

    sds.timeout_erase = 0x7fffff;
    sds.timeout_read = 0x7fffff;
    sds.timeout_write = 0x7fffff;

    Debug_Printf("\nSD_Initialize start");

    ret = SD_ResetSD();

    if (ret != NO_ERR)                                                        /* 2. 发出CMD0命令复位SD卡   send CMD0 command to reset SD/MMC card */
        return ret;

    sds.card_type = Card_Indentify();                                /* 3. 判别卡的型号:SD或MMC卡 identify card type: SD or MMC card */

    Debug_Printf("card_type:%d\n",sds.card_type);

    ret = SD_ActiveCard();        //sds);                                                /* 4. 激活SD/MMC卡                         active SD/MMC card */

    if (ret != NO_ERR)
        return ret;

    ret = SD_ReadAllCID(16, response);                          /* 5. 请所有卡发送CID寄存器  ask all card send their CID number */

    if (ret != NO_ERR)
        return ret;

    if (sds.RCA == 0)
    {
        card_id++;
        sds.RCA = card_id;                                                /* 给卡分配一个地址  assign a address */
    }

    ret = SD_GetRCA(sds.card_type, &sds.RCA);                                                /* 6. 得到卡的RCA                           get the RCA of the card */

    if (ret != NO_ERR)
        return ret;

    ret = SD_GetCardInfo();        //sds);                                                /* 7. 读CSD寄存器,获取SD卡信息           read CSD register, get the information of SD card */

    if (ret != NO_ERR)
        return ret;

    SD_ClkToMax();                                                                        /* 8. 设置读/写SD/MMC时钟到最大值 set clock of reading or writing SD/MMC to maximum */

    return (SD_SetBlockLen(sds.RCA, SD_BLOCKSIZE));                        /* 9. 设置块的长度: 512Bytes           Set the block length: 512Bytes */
}

/*********************************************************************************************************
** Function name: SD_ReadBlock
** Descriptions:  read a block from SD/MMC card
**                从SD/MMC卡中读出一个块
** Input:                   sd_struct *sds  : SD/MMC卡信息结构体                         sd_struct *sds  : the information structure of SD/MMC Card
                                  INT32U blockaddr: 块地址                                  INT32U blockaddr: the address of the block
                                  INT8U *recbuf   : 接收缓冲区,长度512Bytes                INT8U *recbuf   : the buffer of receive,length is 512Bytes
** Output:                   1:   成功    > 0:  错误码                                                1:  sucessfully         > 0:  error code
** Created by:    MingYuan Zheng 郑明远
** Created Date:  2006-01-09
**-------------------------------------------------------------------------------------------------------
** Modified by:
** Modified Date:
**------------------------------------------------------------------------------------------------------
********************************************************************************************************/
INT8U SD_ReadBlock(INT32U blockaddr, INT8U *recbuf)
{
    INT8U ret, status[4];
//   INT32U stat = 0;

//    Debug_Printf("\nSD_ReadBlock start");

    ret = SD_ReadCard_Status(sds.RCA, 4, status);        /* 读取卡的状态                    read the status of the card */

    if (ret != NO_ERR)
        return ret;

    ret = SD_SelectCard(sds.RCA);                                        /* CMD7,进入传输状态          CMD7, enter tranfer status */

    if (ret != NO_ERR)
        return ret;

    if (sds.card_type == CARDTYPE_SD)
    {                                                                                                /* 卡为SD卡                   card is SD card */
        ret = SD_SetBusWidth(sds.RCA, 1);                    /* 设置卡为数据总线方式 set card to wide data bus  */

        if (ret != NO_ERR)
            return ret;
    }

#if SD_INTERRUPT_EN
    rSDIIMSK = SDIIMSK_TOUT | SDIIMSK_DFIN | SDIIMSK_RX_LAST | SDIIMSK_RX_FULL;

    reading = 1;

    buffer = recbuf;                                            /* 数据缓冲区指针             buffer pointer */

    bufcnt = 0;

    datalen = SD_BLOCKSIZE;                                  /* 接收数据长度                        receive data length */

    error = SD_ERR_TIMEOUT_READ;                                        /* be initialized to error code */

#endif

//    if (sds.card_type == CARDTYPE_SD)
//        stat = SDIDCON_RACMD_1 | SDIDCON_BLK | SDIDCON_RX | SDIDCON_WIDE | 1 << 0;
//    else
//        stat = SDIDCON_RACMD_1 | SDIDCON_BLK | SDIDCON_RX | 1 << 0;

    rSDIBSIZE = SD_BLOCKSIZE;                                                /* 块数据的长度                 block data length */

    rSDICON |= SDICON_FRESET;                                                /* 复位 FIFO                        reset FIFO */

//    rSDIDCON = stat;                                                                        /* 写数据控制寄存器                write data control register */

    rSDIFSTA = rSDIFSTA | (1 << 16);        // FIFO reset

    rSDIDCON = (2 << 22) | (1 << 19) | (1 << 17) | (1 << 16) | (1 << 14) | (2 << 12) | (1 << 0);        //YH 040220

    //Word Rx, Rx after cmd, blk, 4bit bus, Rx start, blk num, data start, data transmit mode

    rSDICARG = 0x0;        // CMD17/18(addr)

    ret = SD_ReadSingleBlock(blockaddr);                        /* 读单块命令                         read single blocks command */

    if (ret != NO_ERR)
        return ret;

#if SD_INTERRUPT_EN
    interruptible_sleep_on(&wq);                                        /* 进入可被中断的睡眠状态, 数据在中断中自动接收 */

#ifdef CHECK_CARD_EN
    if (!card_insert)
    {
        return SD_ERR_NO_CARD;                                                /* 卡未插入,返回错误 */
    }
#endif /* CHECK_CARD_EN */

    if (error)
    {                                                                                                /* there is error, return error code */
        return error;
    }

    ret = NO_ERR;

#else                                                                                                /* 读出数据 read data from sd card */
    ret = SD_ReadBlockData(SD_BLOCKSIZE, recbuf, sds.timeout_read);
#endif

    if (ret != NO_ERR)
        return ret;

    ret = SD_DeSelectCard();                                                /* CMD7, 退出传输状态 */

    return NO_ERR;
}

网友:
INT8U SD_ReadBlockData(INT32U len, INT8U *recbuf, INT32U timeout)
{
        int i = 0;
        int cnt;
        INT32U tmp;
        INT32U stat = 0;
//    U8 *sb;

//    Debug_Printf("\nSD_ReadBlockData start");

    /* recycle to receive data */                                            /* 循环接收数据 */
        while (i < len)
        {
                stat = rSDIDSTA;                                                /* read data status register */

#ifdef CHECK_CARD_EN
                if (!card_insert)
                {
                        rSDIDSTA = stat;
                        return SD_ERR_NO_CARD;                                                /* 卡未插入,返回错误 card is not inserted, return error code */
                }
#endif /* CHECK_CARD_EN */

        /* 超时 timeout  */
                if (stat & SDIDSTA_TOUT)
                {
                        rSDIDSTA = stat; /* clear */
                        return SD_ERR_TIMEOUT_READ;
                }

                stat = rSDIFSTA;                                            /* 读FIFO状态寄存器 read FIFO status register */
                if (stat & SDIFSTA_RX)
                {
//            Debug_Printf("a");

            cnt = (stat & SDIFSTA_CNT);                     /* 读FIFO 计数器         read FIFO counter */

                      i += cnt;
            cnt>>=2;
            while (cnt--)
                        {
                                tmp = rSDIDAT;                                                        /* 从FIFO中读出数据 read data from FIFO */
                *recbuf++=(INT8U)(tmp >> 24);
                *recbuf++=(INT8U)(tmp >> 16);
                *recbuf++=(INT8U)(tmp >> 8);
                *recbuf++=(INT8U)(tmp >> 0);
                        }

                }

        }

//    Debug_Printf("\nSD_ReadBlockData 1");

        do
        {
                stat = rSDIDSTA;
#ifdef CHECK_CARD_EN
                if (!card_insert)
                {
                        rSDIDSTA = stat;
                        return SD_ERR_NO_CARD;                                                /* 卡未插入,返回错误 card is not inserted, return error code */
                }
#endif /* CHECK_CARD_EN */
        } while (!(stat & SDIDSTA_TOUT) && !(stat & SDIDSTA_DFIN));
        //不“超时”而且“数据未传输完成“时一直循环
//    Debug_Printf("\nSD_ReadBlockData 2");

        rSDIDSTA = stat;                                                                         /* clear data status register */

        return NO_ERR;
}

网友:
关注这种升级方式!!!

网友:
首先要确认接口是不是一样,如果不一样,肯定读到的数据不对,要重新写SD卡的驱动才行

网友:
要有NOr才能从SD启动吧

网友:
bootloader 已经烧到nandflash中,可以启动,就是读取sd时出现问题。

网友:
过来围观一下!

网友:
有些卡不一定有mbr ,直接是dbr 。

网友:
考虑一下SD卡的初始化有没有问题

网友:
sd卡初始化成功了呀,不过不知道对不对,反正用这个bootloader初始化sd卡之后,在进入wince,就看不见sd卡了,用别的bootloader就可以,我不知道是不是模式设置不对,对照协议看初始化没问题啊。

网友:
现在我觉得有可能是读取0扇区的dbr出错,难道sd卡的dbr不在0扇区?

网友:
自己解决了,哈哈,原理0扇区果然不是d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