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GDI全屏画图,(0,0)并不是屏幕坐标顶点,如何才能使得(0,0)代表屏幕坐标顶点?

楼主:
WinCE下,我的MFC程序用GDI全屏画图,但是(0,0)并不是屏幕坐标顶点B,而是对应着title下面的区域的顶点A,
B--------------------
       title
A--------------------

---------------------
Menu
---------------------
有什么办法才能让(0,0)和屏幕坐标顶点吻合?

网友A:
在MFC中,CClientDC代表的是客户区,坐标原点是客户区左上角;CWindowDC才能在整个开窗口作图,坐标原点是窗口左上角。

网友:
呵呵,或者ClientToScreen转换一下坐标。

网友:
应该是窗口之间的继承关系造成的吧,如果上面有人说到的"在MFC中,CClientDC代表的是客户区,坐标原点是客户区左上角;CWindowDC才能在整个开窗口作图,坐标原点是窗口左上角"
怎么改变这种关系就不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MFC中,CClientDC代表的是客户区,坐标原点是客户区左上角;CWindowDC才能在整个开窗口作图,坐标原点是窗口左上角。

恩,确实是这样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