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下怎么加自己的输入法?有了输入法的DLL怎么加注册表项让其被调用起来?

楼主:
WINCE下怎么加自己的输入法?有了输入法的DLL怎么加注册表项让其被调用起来?

网友:
参考网上的几个方法还是不行啊!不知道为什么,输入法的整个工作流程也不是很清楚.不知道从何下手!!!

网友:
VS2005使用DEF文件来生成DLL与Lib

网友:
Win CE 下,想做个大一点的虚拟键盘,系统中的输入法有这样的接口吗?

网友:
这个关注一下。

网友:
在WINCE600下找了半天也没看到WINCE输入法的源代码!
如果有源代码把默认的键盘修改一下颜色与大小也可以凑合用一下,目前的键盘太小了,没法点!!!

网友:
;;;//T9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Layouts\e0010804]
   "Layout Text"="T9 IME"
   "Ime File"="T9IME.dll"
   "UI Module"="msimeuic.dll"
   "Keyboard Layout"="00000409"

[HKEY_CLASSES_ROOT\CLSID\{42429999-ae04-11d0-a4f8-00aa00a749b9}]
    @="T9"
    "KBMode"=dword:5

[HKEY_CLASSES_ROOT\CLSID\{42429999-ae04-11d0-a4f8-00aa00a749b9}\DefaultIcon]
    @="\\windows\\T9IME.dll,0"

[HKEY_CLASSES_ROOT\CLSID\{42429999-ae04-11d0-a4f8-00aa00a749b9}\InprocServer32]
    @="\\windows\\T9IME.dll"

[HKEY_CLASSES_ROOT\CLSID\{42429999-ae04-11d0-a4f8-00aa00a749b9}\IsSIPInputMethod]
    @="1"

原来不成功是因为注册表有点问题,现在这样设置可以看到T9输入法选项,但T9输入法还是用不了,拼音输入还是存在,T9没把拼音输入代替掉???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追踪相关DLL的加载过程,看看到底是那个DLL被实际加载了.

网友A:
为什么非要在注册表中调用呢

既然自己都將键盘写好了,那就搞个Form让它Show出来不就ok了么

至少我们公司的都是这样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非要在注册表中调用呢

既然自己都將键盘写好了,那就搞个Form让它Show出来不就ok了么

至少我们公司的都是这样搞的

有的输入法也是从网上下到的------FREEPY+T9

网友:
T9/FREEPY弄了一下都是可以编译通过的(弄到BSP包里面啊),也可以被加载起来,也可以运行起来,但都不怎么好用啊!

想修改但对整体的结构不清楚,无从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