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JTAG口导出FLASH的后的处理

楼主:
我用JTAG口导出了一个FLASH的东西,一个BIN文件,然后我原本想用viewbin,cvrtbin ,dumprom把内容导出来的。。可是现在却说“没有签名B000FF。不是一个BIN文件”。

这个BIN文件里面估计有NBOOT,EBOOT,NK,和执行程序,我想问,有什么办法能够导出NK和执行程序。。。

给个思路吧。。。什么软件能分开也行。。

我看了一下NK的头部是一个B000FF。。。但是我的BIN里面没有这个。

网友:
如果按照ms设计的思路进行烧录的话,最终烧录到device上的bin是不包含b0000ff和record 的start/len/check信息和launchaddress等,有点类似于nb0的格式
我不是很清楚,如果按照这样的思路
JTAG口导出-->分析结构并组成nb0-->转换得到bin
听说市面上有些公司专门做跟你类似的工作,或许可以问一下,呵呵

网友A:
谢谢回复,导出我已经导出了。这个分析结构并组成NB0的。。。这个请问有思路吗?

有介绍思路或者如何分析的文章可以供我参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回复,导出我已经导出了。这个分析结构并组成NB0的。。。这个请问有思路吗?

有介绍思路或者如何分析的文章可以供我参考吗?

不好意思,刚看到
不确定外面的公司是怎么做这个的。
我的想法是,EBoot或者NK或者BOotloader的位置你download出来的数据不是全0xff,那些为止非有效数据就是全0x00,你可以借助这样的思路将nb0的数据解析出来,当然可能你还要添加一些头信息
如果要找资料的话,你可以参考ms的eboot中烧录bootloade&eboot&nk的代码,以及ce/mobile中有关bin结构体和nb0结构体的一些源码和帮助文档

网友:
确实是这样的,我分析了一下我导出来的数据。。。
然后对比开发板的源程序生成的NBOOT,EBOOT。。

对比去掉了NBOOT和EBOOT的内容,现在留下的就是NK和应用程序的内容了。

我继续分析中。。

网友:
我发现在导出来的数据中。。

EBOOT是保留有NB0结构体的特征的,而NK却没有。应该是因为烧写进去的NK.BIN?

但是貌似我看过资料。真正在内存中跑的,是XIP的nb0格式。难道里面NK就不保留的NB0格式?

网友:
To:真正在内存中跑的,是XIP的nb0格式。难道里面NK就不保留的NB0格式
如你所说,真正在内存中跑的就是xip的nb0格式,nk也会有自己的nb0格式,只不过不会直接装载到内存中进行运行,需要由binfs通过一些o32/e32等结构体信息根据需要download内存中进行执行
To:这里面的地址和NAND FLASH里的地址是怎么对应的啊?
和flash的地址没有任何对应关系,只和内存中的地址有对应关系,有关这一部分内容,建议看看bin文件中的record的结构,你就会明白了这部分内容,呵呵,不太好说明白

网友:
哦,忘记说了
你手动将一个简单的bin文件转化为nb0格式就明白了,不能用工具哦,呵呵

网友:
我给我的NK加上了NB0的头部。然后找到了他的ROMHDR。。

终于能够用DUMPROM导出了。但是可能是不是数据位错误。他不能识别出文件和文件名。

我的猜想是如果这个ROM和NK.NB0是一样的。。那么。。出错的地方可能是FIles and modules index data这部分的地方指向错误了。。

http://blog.eeworld.net/carlward/archive/2009/06/17/4275324.aspx
这里是我参考的地方。。

网友A:
我晕倒。。。我导出来ROM的physlast减去physfirst得到的地址尽然不是他数据的最尾部

而原版的NK是最尾部。

导出来的ROM中间竟然还有还大一片的0XFF。。。。

崩溃了。。下班回家。。继续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倒。。。我导出来ROM的physlast减去physfirst得到的地址尽然不是他数据的最尾部

而原版的NK是最尾部。

导出来的ROM中间竟然还有还大一片的0XFF。。。。

崩溃了。。下班回家。。继续想。。

呵呵,本来一般人都是做烧录程序,现在你是逆向操作,当然复杂了,也没有什么程序可以参考,呵呵
不过,顶你了,希望你早日成功,到时候别忘了分享哦

网友:
我一直在弄这个。。。搞了这么多天,感觉这个烧写进去的NK.BIN转成的NK.NB0和直接生成的还是有区别的。。
我想把NB0转回BIN。。。这个起始位置和长度不好确定的。。还有校验位。。。

BIN转NB0的格式,我是明白了。。。

可为什么我DUMPROM出现一串乱码,然后提示不正确。。。难道是起始位置不对?还是数据根本不是NB0格式的。。。

子时的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