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图像

楼主:
我想将一个HBITMAP另存为一个GIF或者JPG格式的文件,在WINCE上能实现吗?好像WINCE的系统是16位的,XP系统是32位的,这有什么驱别吗?有哪位朋友有实现的方法呀?

网友A:
wince是16位的?!
和XP类同

网友:
1.可以转换,GIF,JPG文件在XP和CE下格式都是一样的
2.你说的16位,32位估计是图片格式吧;如果是CPU格式,和图片无关
3.实现方法,查一下,GIF和JPG文件格式,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写进去就行了

网友:
WinCE真的是32位的,你说的16位是一个像素的RGB码字宽度吧,GIF是256色的,按你的说法是8位的,你要是想转换,还是找专用的库和API吧,自己做这个东西,没有必要

网友:
顶LS的,咱不是搞图像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ce是16位的?!
和XP类同

32的啊

网友:
只是现在没有现成的API罢了
需要自己了解这些图片的格式,然后转换

网友:
不好意思我不懂,学习

网友:
要不到网上找现成的代码,要不自己写

网友:
跟系统的位数没什么太大关系

网友:
可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