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ogleman帮我看看]定时器产生的中断请求,无法进入中断帮忙看看!

楼主:
static HANDLE TimerEvent;
static HANDLE  TimerThread;
static    UINT32    g_TIMER2Irq = IRQ_TIMER2;
static    UINT32    g_TIMER2SysIntr = SYSINTR_UNDEFINED;

/*******************************************************************************************
函数名称: TimerGpioInit
描    述: 配置GPB4禁止上拉  引脚为TCLK[0]  Select PCLK with CLKOUT0
          定时器4 :TCFG0 TCFG1 清零 GPG7为OUTPUT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返    回: 无
********************************************************************************************/

BOOL TimerGpioInit()

{

RETAILMSG(1,(TEXT("TIMER_INTR_Gpio_setting --- \r\n")));

        s2440IO->rGPGCON=GPG7_out;
        s2440IO->rGPBCON &=~(0x03 << 4);
        s2440IO->rGPBCON |=  (0x02 << 4); //GPB2设置为TOUT2
    s2440IO->rGPBUP |= 0x1 << 2;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Timer4_Setup
描    述: 配置了Timer2定时器。
输入参数: 无
输出参数: 无
返    回:  无
*******************************************************************************************/

void Timer2_Setup()

{

s2440PWM->rTCFG0 &= ~0xFF00;                                 // Timer2 预分频恢复为0
        //s2440PWM->rTCFG0 |= 0x4400;                    // 设置定时器 2 的预分频值          68
    s2440PWM->rTCFG0 |= 0x2200;                    // 设置定时器 2 的预分频值          68
        s2440PWM->rTCFG1 &= ~(0xF<<8);
        s2440PWM->rTCFG1 &= 0x0ff;                                 // MUX2: 1/2
        s2440PWM->rTCNTB2 = 2000;
        s2440PWM->rTCMPB2 = 1000;

        s2440PWM->rTCON &= ~(0xF<<12);
        s2440PWM->rTCON |= (0xB<<12);// /interval, inv-off, update TCNTB3&TCMPB3, start timer2
    s2440PWM->rTCON &= ~(2<<12);//clear manual update bit

}

/*******************************************************************************************
函数名称: TimerIntrProcessThread(void)
描    述:IST的具体执行过程在TimerIntrProcessThread函数中实现:
输入参数:
输出参数: 无
返    回:
*******************************************************************************************/
DWORD TimerIntrProcessThread(void)

{

        while(1)

       {
              DWORD ret;

              RETAILMSG(1,(TEXT("I am in IST !!!\r\n")));

             ret= WaitForSingleObject(TimerEvent, INFINITE);

                          if (ret == WAIT_OBJECT_0)
              {

                                  if((s2440IO->rGPGDAT &0x80)==0) //灯亮
                                 s2440IO->rGPGDAT |= 0xFFFF; //GPG7>>LED3灭
                             else
                             s2440IO->rGPGDAT &= 0xFF7F; //GPG7>>LED3亮

              }
                           InterruptDone(g_TIMER2SysIntr);

       }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 TIM_Init
描    述: 驱动程序初始化函数
输入参数: DWORD dwContext: 设备管理器传递给本驱动的参数, 通常为流接口驱动在注册表内的位置
输出参数: 无
返    回: 驱动程序句柄
*******************************************************************************************/

DWORD TIM_Init(DWORD dwcontext)

{

      DWORD IDThread;

       TimerGpioInit();

       Timer2_Setup();
           // 创建中断中断事件
       TimerEvent = CreateEvent(NULL, FALSE, FALSE, NULL);

// 初始化外部按键中断: 注册中断事件, 允许外部中断
        if (!(InterruptInitialize(g_TIMER2SysIntr, TimerEvent, 0, 0)))
        {
                RETAILMSG(1, (TEXT("ERROR: TIMER2TIM: InterruptInitialize failed.\r\n")));
                CloseHandle(TimerEvent);
                return 0;
        }
// 从 OAL 请求一个 SYSINTR 值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g_TIMER2Irq, sizeof(UINT32), &g_TIMER2SysIntr, sizeof(UINT32), NULL))
    {
        RETAILMSG(1, (TEXT("ERROR: TIMER2: Failed to request sysintr value for EINT interrupt.\r\n")));
        return(0);
    }
    RETAILMSG(1,(TEXT("INFO: TIMER2: Mapped Irq 0x%x to SysIntr 0x%x.\r\n"), g_TIMER2Irq, g_TIMER2SysIntr));

    // 创建一个外部中断处理线程 IST
        TimerThread = CreateThread(0, 0, (LPTHREAD_START_ROUTINE) TimerIntrProcessThread, 0, 0, &IDThread);
        if (TimerThread == NULL)
        {
                RETAILMSG(1, (TEXT("::: TIM_Init: CreateThread() Fail.\r\n")));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LEASE_SYSINTR, &g_TIMER2SysIntr, sizeof(UINT32), NULL, 0, NULL);
                return 0;
        }

    RETAILMSG(1, (TEXT("::: TIM_Init Sucessfully! \r\n")));

    // 返回不为0的数
        return (DWORD)TimerThread;

}

BOOL TIM_Deinit(DWORD hDeviceContext)

{

       BOOL bRet = TRUE;

       RETAILMSG(1, (TEXT("TIMER_INTR_Deinit --- \r\n")));

       InterruptDisable(g_TIMER2SysIntr);

       CloseHandle(TimerThread);

       VirtualFree((void*)s2440IO, sizeof(IOPreg), MEM_RELEASE);

       VirtualFree((void*)s2440INT, sizeof(INTreg), MEM_RELEASE);

       VirtualFree((void*)s2440PWM, sizeof(PWMreg), MEM_RELEASE);

       return TRUE;

}

**********************************************************************
各位大侠 帮忙看看啊,哪里设置不对了呢,为什么中断没有呢?求解答,拜托了!!
加载驱动就失败 但是TIMER2端口有脉冲波出来~~~~·再不做出来,后果很严重了 ,555555555
可联系我QQ20461368

网友A:
No irq for timer triggered in OEMInterruptHandler()?
Have you enabled this

网友:
引用 网友A:
No irq for timer triggered in OEMInterruptHandler()?
Have you enabled this

OEMInterruptHandler()里面要加使能吗?
这个是动态申请也要修改OEMInterruptHandler(),OEMInterruptEnable(),OEMInterruptDone()ma ?
我没有在这里进行添加程序、、、

网友:
高手来帮帮我啊。 再做不出来我就要被炒了5555555

网友B:
嘿嘿,googleman不是我吧。

开玩笑的了。

-----------------------------------
楼主,我没有时间帮你看代码。
只有建议:
你找个timer使用的例子就可以找出你的不同点了。

比如触摸屏驱动下的timer使用问题,比如ADS下的timer测试程序。比较一下,自然豁然开朗。

网友:
waiting for your superman  ...

网友C:
// 初始化外部按键中断: 注册中断事件, 允许外部中断
if (!(InterruptInitialize(g_TIMER2SysIntr, TimerEvent, 0, 0)))
{
RETAILMSG(1, (TEXT("ERROR: TIMER2TIM: InterruptInitialize failed.\r\n")));
CloseHandle(TimerEvent);
return 0;
}
// 从 OAL 请求一个 SYSINTR 值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g_TIMER2Irq, sizeof(UINT32), &g_TIMER2SysIntr, sizeof(UINT32), NULL))
    {
        RETAILMSG(1, (TEXT("ERROR: TIMER2: Failed to request sysintr value for EINT interrupt.\r\n")));
        return(0);
    }
    RETAILMSG(1,(TEXT("INFO: TIMER2: Mapped Irq 0x%x to SysIntr 0x%x.\r\n"), g_TIMER2Irq, g_TIMER2SysIntr));

这两个顺序反了吧, 先请求 sysIntr 的值
然后再绑定事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嘿嘿,googleman不是我吧。

开玩笑的了。

-----------------------------------
楼主,我没有时间帮你看代码。
只有建议:
你找个timer使用的例子就可以找出你的不同点了。

比如触摸屏驱动下的timer使用问题,比如ADS下的timer测试程序。比较一下,自然豁然开朗。

就是说的你了啊:)
我看了,但是里面的timer没用中断啊,我走遍百度andGoogle ,现在问题也没解决!!
你帮帮我吧~~~~55555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 初始化外部按键中断: 注册中断事件, 允许外部中断
if (!(InterruptInitialize(g_TIMER2SysIntr, TimerEvent, 0, 0)))
{
RETAILMSG(1, (TEXT("ERROR: TIMER2TIM: InterruptInitialize failed.\r\n")));
CloseHandle(TimerEvent);
return 0;
}
// 从 OAL 请求一个 SYSINTR 值
? ?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g_TIMER2Irq, sizeof(UINT32), &g_TIMER2SysIntr, sizeof(UINT32), NULL))
? ? {
? ? ? ? RETAILMSG(1, (TEXT("ERROR: TIMER2: Failed to request sysintr value for EINT interrupt.\r\n")));
? ? ? ? return(0);
? ? }
? ? RETAILMSG(1,(TEXT("INFO: TIMER2: Mapped Irq 0x%x to SysIntr 0x%x.\r\n"), g_TIMER2Irq, g_TIMER2SysIntr));

这两个顺序反了吧, 先请求 sysIntr 的值
然后再绑定事件

我不知道这个顺序有没反,我也是看别的程序上写的这个顺序呢

~~~~
等待 super man

网友:
"加载驱动就失败"
这是什么意思?
实在不行用静态申请中断方法试试先
方法:在KERNEL中加上:OALIntrStaticTranslate(SYSINTR_TIMER2, IRQ_TIMER2);
     并且给SYSINTR_TIMER2一个逻辑号
      #define SYSINTR_TIMER2          (SYSINTR_FIRMWARE+x)
去掉kerneliocontrol 直接让g_TIMER2SysIntr = SYSINTR_TIMER2

把这段放在InterruptInitialize前面

网友:
上海联翔保洁公司简介 为上海世博会提供展馆专业保洁维护人员,具体详情请来电咨询!!
  联翔-上海保洁服务有限公司提供,,迎世博,清洁上海-美化城市!酒店,商场,展厅,外墙涂料,商务楼等是一家专业化与多元化为一体的上海保洁公司,上海清洁公司,上海清洗公司,地毯清洗,pvc地板打蜡,沙发清洗,大理石翻新,杨浦保洁,徐汇保洁,普陀保洁,长宁保洁,宝山保洁,卢湾保洁,浦东保洁,虹口保洁公司,成立于1998年。在短短的几年内,凭着精良的设备、丰富的经验以及真挚的服务,迅速发展。同时亦被“上海市保洁行业协会”指定为专业保洁单位。
    联翔-上海保洁公司不仅拥有专业的清洗保洁清洗技术人员,并有一流的进口机械设备, 如进口干泡清洗沙发机 、 多功能 地板打蜡抛光机、清洗刷地机、大理石翻新机、大功力地毯清洗清洁吸尘吸水机等, 及进口高效等一系列清洁剂,环保管理标准要求的保洁体系,通过宾馆式的服务程序,酒店星级保洁要求,保证我公司的服务质量满足客户的要求,
联翔-上海保洁公司真对上海各区分部与,浦东,卢湾,普陀,闵行,虹口,杨浦,徐汇,宝山,闸北,嘉定,松江,保洁公司,上海联翔保洁公司各区的分部, 希望上海新老客户来电咨询。谢谢 网址http://www.shlxbj.com

网友B:
广告无孔不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 初始化外部按键中断: 注册中断事件, 允许外部中断
if (!(InterruptInitialize(g_TIMER2SysIntr, TimerEvent, 0, 0)))
{
RETAILMSG(1, (TEXT("ERROR: TIMER2TIM: InterruptInitialize failed.\r\n")));
CloseHandle(TimerEvent);
return 0;
}
// 从 OAL 请求一个 SYSINTR 值
? ?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g_TIMER2Irq, sizeof(UINT32), &g_TIMER2SysIntr, sizeof(UINT32), NULL))
? ? {
? ? ? ? RETAILMSG(1, (TEXT("ERROR: TIMER2: Failed to request sysintr value for EINT interrupt.\r\n")));
? ? ? ? return(0);
? ? }
? ? RETAILMSG(1,(TEXT("INFO: TIMER2: Mapped Irq 0x%x to SysIntr 0x%x.\r\n"), g_TIMER2Irq, g_TIMER2SysIntr));

这两个顺序反了吧, 先请求 sysIntr 的值
然后再绑定事件

我也觉得是反了

我的是

if (!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 &g_CamIrq, sizeof(UINT32), &g_CamSysIntr, sizeof(UINT32), NULL))
? ? {
? ? ? ? RETAILMSG(1, (TEXT("ERROR: CIS_INIT: Failed to request sysintr value for Camera interrupt.\r\n")));
? ? ? ? return(0);
? ? }

RETAILMSG(1,(TEXT("INFO: Mapped g_CamIrq 0x%x to g_CamSysIntr 0x%x.\r\n"), g_CamIrq, g_CamSysIntr));
//#define IRQ_CAM? ? ? ? ? ? 6
bSuccess = InterruptInitialize(g_CamSysIntr, CameraEvent, NULL, 0);
? ? if (!bSuccess)
? ? {
? ? ? ? RETAILMSG(1,(TEXT("Fail to initialize camera interrupt event\r\n")));
? ? ? ? return FALSE;
? ? }? ?

? ? CameraThread = CreateThread(NULL,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LPTHREAD_START_ROUTINE)CameraCaptureThread,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0,
? ? ? ? ? ? ? ? ? ? ? ? ? ? ? ? &threadID);
? ?
? ? if (NULL == CameraThread ) {
? ? RETAILMSG(1,(TEXT("Create Camera Thread Fail\r\n")));
? ? }

触摸屏有定时器中断的,你仔细看看。

我都看了好几遍了,它里面只是设置了参数,但是没有IST啊~~~
我改了顺序后,还是不行,放在开发板上调试程序加载失败,但是有PWM脉冲波输出就是没有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D:
"加载驱动就失败"
这是什么意思?
实在不行用静态申请中断方法试试先
方法:在KERNEL中加上:OALIntrStaticTranslate(SYSINTR_TIMER2, IRQ_TIMER2);
? ? 并且给SYSINTR_TIMER2一个逻辑号
? ? ? #define SYSINTR_TIMER2? ? ? ? ? (SYSINTR_FIRMWARE+x)
去掉kerneliocontrol 直接让g_TIMER2SysIntr = SYSINTR_TIMER2

把这段放在InterruptInitialize前面

加载驱动是,我再开发板上用驱动调试器加载提示失败,但是有脉冲波输出那个端口,就是没中断。你说的静态的方法我也试过,还是不行,快帮帮我!!!!有没例程给我看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广告无孔不入。

还有  g_TIMER2Irq = IRQ_TIMER2;
这句我写的,IR1_TIMER2这个值是不是在s3c2410x_intr.h文件里都是定义好的,我确认下!!这个也是我估计的。。。
你快帮帮我啊~~·有没例程~~

网友:
驱动都没有哪还有中断啊

什么叫驱动调试器??

你先把这个驱动加载正确了

网友:
而且我只要加了相关中断的参数,(参照了触摸屏的)加载到开发板就死机。。
我也不会别的方法调试,只能每次都加载然后看行不行~~~555555555
哪位达人 帮帮我吧  QQ20461368
s2440INT->rINTMSK |= BIT_TIMER2;     // Mask timer1 interrupt.
    s2440INT->rSRCPND = BIT_TIMER2;     // Clear pending bit
    s2440INT->rINTPND = BIT_TIMER2;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广告无孔不入。

还有? g_TIMER2Irq = IRQ_TIMER2;
这句我写的,IR1_TIMER2这个值是不是在s3c2410x_intr.h文件里都是定义好的,我确认下!!这个也是我估计的。。。
你快帮帮我啊~~·有没例程~~

当然定义好的
不定义好编译器能让你过吗
估计你的BSP对TIME2的ISR已经处理好了
你只需要做IST,还有你得把你的驱动正确加载啊大哥

网友B:
楼主使用应用动态加载驱动?

涉及中断的驱动用软件加载要小心,一定要在推出的时候卸载中断才行的。

网友E:
是的我也这么想,是定义好的!!呵呵

不是那样加载吗。。。。。我就是用的那个WinCE驱动调试助手.exe 加载的!!!
那怎么弄啊,大哥!!!!
我是MM 不是。。。大哥(*^__^*)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使用应用动态加载驱动?

涉及中断的驱动用软件加载要小心,一定要在推出的时候卸载中断才行的。

加载都没成功能,咋推出呀。。。。555555
加载就失败提示,googleman ~~SOS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也这么想,是定义好的!!呵呵

不是那样加载吗。。。。。我就是用的那个WinCE驱动调试助手.exe 加载的!!!
那怎么弄啊,大哥!!!!
我是MM 不是。。。大哥(*^__^*)

晕,你连加载都加载不了,那先加载成功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广告无孔不入。

还有? g_TIMER2Irq = IRQ_TIMER2;
这句我写的,IR1_TIMER2这个值是不是在s3c2410x_intr.h文件里都是定义好的,我确认下!!这个也是我估计的。。。
你快帮帮我啊~~·有没例程~~

当然定义好的
不定义好编译器能让你过吗
估计你的BSP对TIME2的ISR已经处理好了
你只需要做IST,还有你得把你的驱动正确加载啊大哥

我不知道处理好没啊,只是编译通过而已!!!!
怎么办怎么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也这么想,是定义好的!!呵呵

不是那样加载吗。。。。。我就是用的那个WinCE驱动调试助手.exe 加载的!!!
那怎么弄啊,大哥!!!!
我是MM 不是。。。大哥(*^__^*)

晕,你连加载都加载不了,那先加载成功再说吧。

就是成功不了,才问啊!!!!!为啥不成功呢?????
我真的搞不懂,提示不成功 但是端口已经 有脉冲方波出来了

网友:
是不是timer2其他地方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也这么想,是定义好的!!呵呵

不是那样加载吗。。。。。我就是用的那个WinCE驱动调试助手.exe 加载的!!!
那怎么弄啊,大哥!!!!
我是MM 不是。。。大哥(*^__^*)

晕,你连加载都加载不了,那先加载成功再说吧。

就是成功不了,才问啊!!!!!为啥不成功呢?????
我真的搞不懂,提示不成功 但是端口已经 有脉冲方波出来了

建议找人要个能加载的先看别人怎么弄的再继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也这么想,是定义好的!!呵呵

不是那样加载吗。。。。。我就是用的那个WinCE驱动调试助手.exe 加载的!!!
那怎么弄啊,大哥!!!!
我是MM 不是。。。大哥(*^__^*)

晕,你连加载都加载不了,那先加载成功再说吧。

就是成功不了,才问啊!!!!!为啥不成功呢?????
我真的搞不懂,提示不成功 但是端口已经 有脉冲方波出来了

我的可以使用,呵呵,0.2ms定时
其他的都不要去管,先把驱动加载成功再说。驱动加载不成功应该是你的bib文件或者注册表文件和你的驱动文件名称等等,,,,,之间没有联系好导致的。看看吧。

网友:
吧定时器改成定时器1试试,我用的定时器1,定时器4好像已经被wince使用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也这么想,是定义好的!!呵呵

不是那样加载吗。。。。。我就是用的那个WinCE驱动调试助手.exe 加载的!!!
那怎么弄啊,大哥!!!!
我是MM 不是。。。大哥(*^__^*)

晕,你连加载都加载不了,那先加载成功再说吧。

就是成功不了,才问啊!!!!!为啥不成功呢?????
我真的搞不懂,提示不成功 但是端口已经 有脉冲方波出来了

我的可以使用,呵呵,0.2ms定时
其他的都不要去管,先把驱动加载成功再说。驱动加载不成功应该是你的bib文件或者注册表文件和你的驱动文件名称等等,,,,,之间没有联系好导致的。看看吧。

你成功了么??5555555555
你给我看看呢~~~~~我还想定时0.6MS呢,,,,,帮帮我好不好啊!!!我也不知道哪里不对~~~~

网友: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nkintr.h"

#include "pkfuncs.h"
#include  "s3c2440a_intr.h"
#include "s3c2440a_base_regs.h"
#include "s3c2440a_ioport.h"
#include "s3c2440a_pwm.h"
//#include "oal_io.h"

#define BUFSIZE 256
static DWORD INTIrq  = IRQ_TIMER1;        // Determined by SMDK2410 board layout.
static DWORD INTIntr = SYSINTR_UNDEFINED;
volatile S3C2440A_IOPORT_REG  *v_pIOPregs;
volatile S3C2440A_PWM_REG     *v_pPWMregs;
volatile S3C2440A_INTR_REG    *v_pINTregs;
static HANDLE Timer_Event;
static HANDLE Timer_Thread;
int i1 = 0;
int dat = 1;
WCHAR achBuffer[BUFSIZE];

BOOL WINAPI
DllEntryPoint(HANDLE hinstDLL,
                                DWORD dwReason,
                                LPVOID lpvReserved)
{
        switch (dwReason)
        {
        case DLL_PROCESS_ATTACH:
         RETAILMSG(1,(TEXT("timer:::::*******DLL_PROCESS_ATTACH******\n")));
         break;
        case DLL_THREAD_ATTACH:
         RETAILMSG(1,(TEXT("timer:::::******DLL_THREAD_ATTACH*******\n")));
         break;
        case DLL_THREAD_DETACH:
         RETAILMSG(1,(TEXT("timer:::::******DLL_THREAD_DETACH******\n")));
         break;
        case DLL_PROCESS_DETACH:
        RETAILMSG(1,(TEXT("timer:::::******DLL_PROCESS_DETACH******\n")));
        break;
        }
     return true;
}

BOOL TimerINTInit()
{
        RETAILMSG(1,(TEXT("timer1::::**********KeyInt_Setting***********\r\n")));
        //GPIO
        v_pIOPregs->GPGCON  &=~(0x3<<(2*8));   //set led port
        v_pIOPregs->GPGCON  |= (0x2<<(2*8));
        //INTR
        v_pINTregs->INTMSK  &=~(0x00000001<<11); //0 打开timer1 中断
        v_pINTregs->INTMOD        &=~(0x00000001<<11); //0 timer1 irq中断

        //Timer2
        v_pPWMregs->TCNTB1  = 0x00004e20;
        v_pPWMregs->TCMPB1  = 0x00000000;
//        v_pPWMregs->TCFG0
        v_pPWMregs->TCFG1         &= 0xff0fff0f;  //timer1 2分频
        v_pPWMregs->TCON        |=(0x00000001<<9);  //手动更新
        v_pPWMregs->TCON        |=(0x00000001<<11); //自动装载

        v_pPWMregs->TCON        |=(0x00000001<<8);        //启动
        v_pPWMregs->TCON        &=~(0x00000001<<9); //清手动更新

        return TRUE;
}

void InitializeAddresses()
{

    ///////////////////GPIO
        v_pIOPregs = (volatile  S3C2440A_IOPORT_REG  *) VirtualAlloc(0,sizeof(S3C2440A_IOPORT_REG),MEM_RESERVE, PAGE_NOACCESS);
        if(v_pIOPregs == NULL)
        {
                RETAILMSG(1,(TEXT("timer1::::For S2440IOP: VirtualAlloc v_pIOPregs failed!\r\n")));
        }
        else
        {
                RETAILMSG(1,(TEXT("timer1:::: :v_pIOPregs == %d\r\n"),v_pIOPregs));
                if(!VirtualCopy((PVOID)v_pIOPregs,(PVOID)(S3C2440A_BASE_REG_PA_IOPORT>>8),sizeof(S3C2440A_IOPORT_REG),PAGE_PHYSICAL|PAGE_READWRITE|PAGE_NOCACHE ))
                {
                        RETAILMSG(1,(TEXT("timer1::::For S2440IOP: VirtualCopy  v_pIOPregs failed!\r\n")));
                }
        }
        ////////////////////PWM
        v_pPWMregs = (volatile  S3C2440A_PWM_REG  *) VirtualAlloc(0,sizeof(S3C2440A_PWM_REG),MEM_RESERVE, PAGE_NOACCESS);
        if(v_pPWMregs == NULL)
        {
                RETAILMSG(1,(TEXT("timer1::::For S2440IOP: VirtualAlloc v_pPWMregs failed!\r\n")));
        }
        else
        {
                RETAILMSG(1,(TEXT("timer1:::: :v_pPWMregs == %d\r\n"),v_pPWMregs));
                if(!VirtualCopy((PVOID)v_pPWMregs,(PVOID)(S3C2440A_BASE_REG_PA_PWM>>8),sizeof(S3C2440A_PWM_REG),PAGE_PHYSICAL|PAGE_READWRITE|PAGE_NOCACHE ))
                {
                        RETAILMSG(1,(TEXT("timer1::::For S2440IOP: VirtualCopy v_pPWMregs failed!\r\n")));
                }
        }
        ////////////////////INTR
        v_pINTregs = (volatile  S3C2440A_INTR_REG  *) VirtualAlloc(0,sizeof(S3C2440A_INTR_REG),MEM_RESERVE, PAGE_NOACCESS);
        if(v_pINTregs == NULL)
        {
                RETAILMSG(1,(TEXT("timer1::::For S2440IOP: VirtualAlloc v_pINTregs failed!\r\n")));
        }
        else
        {
                RETAILMSG(1,(TEXT("timer1:::: :v_pINTregs == %d\r\n"),v_pINTregs));
                if(!VirtualCopy((PVOID)v_pINTregs,(PVOID)(S3C2440A_BASE_REG_PA_INTR>>8),sizeof(S3C2440A_INTR_REG),PAGE_PHYSICAL|PAGE_READWRITE|PAGE_NOCACHE ))
                {
                        RETAILMSG(1,(TEXT("timer1::::For S2440IOP: VirtualCopy v_pINTregs failed!\r\n")));
                }
        }

}

static DWORD Timer1_Thread_Fun()
{

        while(1)
        {
                WaitForSingleObject(Timer_Event,INFINITE);
                RETAILMSG(1,(TEXT("timer1::::Thread id running :times == %d\r\n"),i1));
                i1++;
                if(dat==1)
                {
                        v_pIOPregs->GPGDAT |= 0x0100;
                        dat = 0;
                }
                else
                {
                        v_pIOPregs->GPGDAT &=0xfeff;
                        dat =1;
                }
        //        v_pINTregs->INTPND        |=(0x00000001<<11);  //
        //        v_pINTregs->SRCPND        &=~(0x00000001<<11);  //
                InterruptDone(INTIntr);
        }
}

//char achBuffer[sizeof(WCHAR)];
DWORD TIM_Init(DWORD dwContext)
{ // if you drive a idiographic device,add oter code ep: int,hardwareinit and so on
        DWORD   IDINTThread;
        RETAILMSG(1,(TEXT("timer:::::*********InitKey_Init***********\n")));
        //clear the ram which is used for this dll

        InitializeAddresses();
        TimerINTInit();

        RETAILMSG(1,(TEXT("timer1::::before CreateThread \r\n")));
        Timer_Thread = CreateThread(0,0,(LPTHREAD_START_ROUTINE)Timer1_Thread_Fun,0,0,&IDINTThread);
        if(!Timer_Thread)
        {
                RETAILMSG(1,(TEXT("timer1::::CreateThread  faile \r\n")));
                return FALSE;
        }
        else
        {
                RETAILMSG(1,(TEXT("timer1::::CreateThread  OK \r\n")));
        }
        Timer_Event = CreateEvent(NULL,false,false,NULL);
        if(!Timer_Event)
        {
                RETAILMSG(1,(TEXT("timer1::::CreateEvent  faile \r\n")));
                return FALSE;
        }
        else
        {
                RETAILMSG(1,(TEXT("timer1::::CreateEvent  OK \r\n")));
        }

        if(!KernelIoControl(IOCTL_HAL_REQUEST_SYSINTR,&INTIrq,sizeof(INTIrq),&INTIntr,sizeof(INTIntr),NULL))
        {
                RETAILMSG(1,(TEXT("timer1::::ERROR:kerneliocontrol.\r\n")));
                return(FALSE);
        }
        else
        {
                RETAILMSG(1,(TEXT("timer1::::KernelioControl OK\r\n")));
        }

        if(!InterruptInitialize(INTIntr,Timer_Event,NULL,0))
        {
                RETAILMSG(1,(TEXT("timer1::::Interruptinitialize failed \r\n")));
                return FALSE;
        }
        else
        {
                RETAILMSG(1,(TEXT("timer1::::Interruptinitialize OK \r\n")));
        }

        return TRUE;

}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No irq for timer triggered in OEMInterruptHandler()?
Have you enabled this

OEMInterruptHandler()里面要加使能吗?
这个是动态申请也要修改OEMInterruptHandler(),OEMInterruptEnable(),OEMInterruptDone()ma ?
我没有在这里进行添加程序、、、

我也没加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No irq for timer triggered in OEMInterruptHandler()?
Have you enabled this

OEMInterruptHandler()里面要加使能吗?
这个是动态申请也要修改OEMInterruptHandler(),OEMInterruptEnable(),OEMInterruptDone()ma ?
我没有在这里进行添加程序、、、

我也没加

谢谢你~~咸蛋超人~~~太感谢你了~~~我在看你的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咸蛋超人~~~太感谢你了~~~我在看你的程序!!!

是动感超人 !!!

网友G:
天啦...说了一大通..只怕是越说越迷糊吧....

驱动加载不成功,,先在INIT里面加打印,看看是哪里出错了。.

中断不产生,,看看系统中断管理里面有没有管理你的中断.否则是不会给你返回SYSINTR的..

另外就是看看是不是有冲突..系统一般会使用TIMER...寄存器有没有被其他驱动改掉....

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太多了。..还不去老老实实去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咸蛋超人~~~太感谢你了~~~我在看你的程序!!!

是动感超人 !!!

超人不行啊。。。。我加载还是失败。。。。为什么 ~~~~~~~~
你就只用了.c文件,没有修改其他的东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天啦...说了一大通..只怕是越说越迷糊吧....

驱动加载不成功,,先在INIT里面加打印,看看是哪里出错了。.

中断不产生,,看看系统中断管理里面有没有管理你的中断.否则是不会给你返回SYSINTR的..

另外就是看看是不是有冲突..系统一般会使用TIMER...寄存器有没有被其他驱动改掉....

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太多了。..还不去老老实实去检查....

如何查看 系统中断管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咸蛋超人~~~太感谢你了~~~我在看你的程序!!!

是动感超人 !!!

超人不行啊。。。。我加载还是失败。。。。为什么 ~~~~~~~~
你就只用了.c文件,没有修改其他的东西吧???

当然要改,bib ,reg ,文件了
驱动加载不成功,,先在INIT里面加打印,看看是哪里出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谢谢你~~咸蛋超人~~~太感谢你了~~~我在看你的程序!!!

是动感超人 !!!

超人不行啊。。。。我加载还是失败。。。。为什么 ~~~~~~~~
你就只用了.c文件,没有修改其他的东西吧???

当然要改,bib ,reg ,文件了
驱动加载不成功,,先在INIT里面加打印,看看是哪里出错了。.

我加了打印。。。可是我不会看啊。。。。能不能跟我私聊,超人
我改了.reg,可是我动态加载应该不用改bib文件啊,你帮我看看好不好!!我给你看我的,拜托你了列

网友:
呦呵!
   美女撒娇了
   超人你内裤外穿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呦呵!
? 美女撒娇了
? 超人你内裤外穿了吗?

嘿嘿,你搞错了,他们两个都是MM呢!

网友:
55555555555~~~~~·
你们到是帮帮我啊。。。。。。Gman~~~ 超人

网友F:
上班时间不能聊QQ,动态加载没试过,你试试启动加载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上班时间不能聊QQ,动态加载没试过,你试试启动加载

那就这儿说。公司网络不好,每次刷新等半天:)
哦 ,我是在试直接加载
还有你上面注释的

// v_pINTregs->INTPND |=(0x00000001 < <11);  //
// v_pINTregs->SRCPND &=~(0x00000001 < <11);  //

这两句到底要不要,我之前自己一加就死机啊~~~~
你的文件可否完整给我看看····咸蛋超人!!!离27只有几天了。。。我心急如焚啊

网友:
2440???
2440的TIMER 2,3,4都已被佔用了!

另外這是次調用失敗,改好程式再試,必須重新開機.
因為有可能上次調用了 結果並未釋放掉

网友:
引用 网友H:
2440???
2440的TIMER 2,3,4都已被佔用了!

另外這是次調用失敗,改好程式再試,必須重新開機.
因為有可能上次調用了 結果並未釋放掉

对,我觉得楼主不熟悉使用动态加载软件就不要使用了。这个软件爱你使用有很多窍门的。
你就打包加载吧,你又不在我附近,所以我只能替你着急了。

有些定时器已经被占用的了。比如系统占用了一个,触摸屏占用了一个。

网友:
这个软件使用有很多窍门的。

网友:
我2440 ce5是在ap里设定TIMER0,1定时中断的

是OMAP3530 CE6才以AP去让驱动加载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上班时间不能聊QQ,动态加载没试过,你试试启动加载

那就这儿说。公司网络不好,每次刷新等半天:)
哦 ,我是在试直接加载
还有你上面注释的

// v_pINTregs->INTPND |=(0x00000001 < <11);? //
// v_pINTregs->SRCPND &=~(0x00000001 < <11);? //

这两句到底要不要,我之前自己一加就死机啊~~~~
你的文件可否完整给我看看····咸蛋超人!!!离27只有几天了。。。我心急如焚啊

不加

网友:
恩 那个不用加
CE5会帮你做好了

网友I:
可否请 lz 将 debug message 一并贴上来, 大家才好对症下药, 不然大家只能给你一些四物丸之类的一般性药物补补身体了.

Samaung 的 BSP, 不知是原厂的就是那麽烂, 还是被大家给改烂了, 不用个 header file 去分配资源, 每只 driver 要用哪一个 timer 就直接写死, 後面要加的, 得把全部 bsp 看一遍才知是哪一个没人用, 搞死後人.

Paul, Chao @ Techware

网友:
三星的bsp烂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可否请 lz 将 debug message 一并贴上来, 大家才好对症下药, 不然大家只能给你一些四物丸之类的一般性药物补补身体了.

Samaung 的 BSP, 不知是原厂的就是那麽烂, 还是被大家给改烂了, 不用个 header file 去分配资源, 每只 driver 要用哪一个 timer 就直接写死, 後面要加的, 得把全部 bsp 看一遍才知是哪一个没人用, 搞死後人.

Paul, Chao @ Techware

是的。我要查个没用的timer都要搜索,烦!!!
我现在还不会看串口输出信息啊。。。。能看了我就贴出来啊~~~谢谢大家这么帮我!!!!!
还有个问题,中断的驱动是不是非要整个映像文件 一起加载来看才行啊?

网友H:
LZ都已經跟你說timer0,1可用了阿

网友:
引用 网友H:
LZ都已經跟你說timer0,1可用了阿

LZ好像有点不挺大家指挥,

网友:
我听了啊!!!0,1我都试了 ,现在不死机了,但是还是加载失败!!

网友:
哦对了。超人~~~我昨天也是找原因为什么不成功,后来看到扬创的论坛说YC2440里的BSP不支持动态申请中断号,是不是真的啊~~~~~~~~然后我也没有里写的程序里的那几个头文件
#include  "s3c2440a_intr.h"
#include "s3c2440a_base_regs.h"
#include "s3c2440a_ioport.h"
#include "s3c2440a_pwm.h"
这几个我都没有。。。。。。。。。卖家的BSP给的东西里并没有。。。。。
本来就是个半瓢水。。做的时候还阻力重重,咸蛋超人可否穿一份给我:)
谢谢了!!!!!!!!!!11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要查个没用的timer都要搜索,烦!!!
我现在还不会看串口输出信息啊。。。。能看了我就贴出来啊~~~谢谢大家这么帮我!!!!!
还有个问题,中断的驱动是不是非要整个映像文件 一起加载来看才行啊?

哎, 盲人騎瞎馬, 還有的搞嘔!!

网友:
引用 网友I:
引用 网友E:
是的。我要查个没用的timer都要搜索,烦!!!
我现在还不会看串口输出信息啊。。。。能看了我就贴出来啊~~~谢谢大家这么帮我!!!!!
还有个问题,中断的驱动是不是非要整个映像文件 一起加载来看才行啊?

哎, 盲人騎瞎馬, 還有的搞嘔!!

人有乐善好施,不允许有人不会吗?
对新手来说,我是不会,我不耻下问不觉得有什么,,,,希望大家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