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CE
在WINCE6中使用IImage组件失败

楼主(2010-05-28):
在WINCE6中使用IImage组件失败
我在应用程序中使用JPG图片,使用了IImage接口。可图片显示不成功,调试跟踪发现程序运行到下面这句
//创建COM实例
if(FAILED(hr = CoCreateInstance(CLSID_ImagingFactory,NULL,CLSCTX_INPROC_SERVER,IID_IImagingFactory,(void**)&m_pImagingFactory)))
{
goto END;
}
时返回失败,错误信息为“没有注册类别”,请教我该怎么注册,或是我定制的CE6系统少了什么组件吗?
图片
应用程序
接口

网友A:
我在系统的注册表HKEY_CLASS_ROOT\CLSID里面没有发现CLSID_ImagingFactory这个类?请问该怎么注册这个类呢

网友B:
还有我同样的程序在CE5下可以正确显示图片,我找到CE5里面有imaging.dll,而在CE6的系统里面没有找到这个DLL。

网友C:
添加IImage组件

网友D:
谢谢,已解决,确实是系统定制时少加了那个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