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DI工业技术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ADI工业技术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ADI工业技术论坛
ADI工业技术论坛
计算机并口与STC89C51连接 之间需要什么保护或者电平转 ...
fjzhangchengyao
fjzhangchengyao

网友A(2010-05-13):
计算机并口与STC89C51连接 之间需要什么保护或者电平转换吗?
计算机并口与STC89C51连接 之间需要什么保护或者电平转换吗?
如果需要 和串口中的MAX232意义一样吗?只是保护 还是需要电平转换??
计算机

网友B:
你用并口和单片机相连干什么呢?

网友C:
查查并口的电平吧

网友D:
一般应该加个74ls245之类的双向总线收发器~!
可以保护计算机的并口!

网友E:
加个 244或245 做下驱动和隔离就可以。
244是单向的;245是双向的;
这样就可以保护2端的设备。

网友F:
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G:
作保护,不是电平转换,
可以加电阻,便宜好用,
加244之类的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