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跟max232到底是咋接的?

楼主:
我从网上找到两种相反的连接方式:
1。是串口2脚接max232的RIN
2。是串口2脚接max232的ROUT
软件仿真的时候用方式2才能正常收发数据,可是找了很多开发板来看,都是按方式一连接的。。。
很纠结,哪位高手能给个准确的答案呢!!感谢!!

网友:
更正下:
第三行改为:2。是串口2脚接max232的TOUT

网友A:
具体看你的串口线是什么类型,直连的?还是交叉的?

网友B:
单片机T 接232 Tin,
单片机R接Rout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片机T 接232 Tin,
单片机R接Rout

单片机T 接232 Tin,Tout 接串口 T
单片机R 接232 Rout,Rin 接串口 R
是这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你的串口线是什么类型,直连的?还是交叉的?

原来如此。。。好像是这样。谢谢

网友:
恩,是要看串口线的类型,顶楼上的

网友:
2 3脚 是收发数据的,跟你的单片机通讯脚相连,

选择交叉相连或者只连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