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上的flash读写问题

楼主:
  用writefile向文件中写数据,没有调用closehandle关闭文件。
  当系统重启的时候,writefile写的内容并没有保存在存储器上。
  如果调用FlushFileBuffers强制把数据写入存储器,程序执行完之后,存储器的空间就被占满了。
  请教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FlushFileBuffers函数的作用是保证在文件关闭之前所有的调用WriteFile写入磁盘的数据真正被写入磁盘

用writefile向文件中写数据  最后要判断是否写成功的

网友:
to:调用FlushFileBuffers强制把数据写入存储器,程序执行完之后,存储器的空间就被占满
占满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描述一下具体的情况?
to:writefile写的内容并没有保存在存储器上,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能解决这个问
两种方法可供参考:
1、reset之前给ap驱动一个通知,保证当前的操作完成,但是这个要看你的ap写的质量是否很高,比如一次性写入的buffer不能太大等等
2、类似ap写不完而系统reset导致问题的情况,很难来进行完全cover。建议你在块驱动里面做一些处理,保证一些最小单位的写入完成,另外再加上上层的tfat或者texfat的配合

网友:
“FlushFileBuffers强制把数据写入存储器”这样做有什么问题?数据是否正确写入?你所说的写满是因为本身数据就很大,还是出错了?

网友:
问题解决了,guopeixin说的对,FlushFileBuffers一次的buffer不能太大,我是写满缓冲区再去交换的,这样造成了文件大小只占2M,但是其余的95M空间也没有了;如果FlushFileBuffers每次只交换几十个字节,就没有问题!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