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0 支持 以前的EVC MFC程序问题

楼主:
哈哈,这几天三天打渔,两天晒网,去看看dirs文件,发现只有三个驱动没有弄了。
现在来弄这个串口吧,wince5.0 下的串口 我是把MDD放到BSP下调试的,并且后来一直让他在BSP中
现在弄到wince6.0来估计要出问题,不管怎么先,先编译吧。编译倒是通过了。不过问题出来了,百度也找不到一点思绪,特来求救!

我在platform.bib加入MFC程序支持
IF SupportMFC !
MFC80CHS.DLL   $(_FLATRELEASEDIR)\MFC80CHS.DLL                NK  SH
MFC80CHT.DLL   $(_FLATRELEASEDIR)\MFC80CHT.DLL                NK  SH
MFC80DEU.DLL   $(_FLATRELEASEDIR)\MFC80DEU.DLL                NK  SH
MFC80ENU.DLL   $(_FLATRELEASEDIR)\MFC80ENU.DLL                NK  SH
MFC80ESP.DLL   $(_FLATRELEASEDIR)\MFC80ESP.DLL                NK  SH
MFC80FRA.DLL   $(_FLATRELEASEDIR)\MFC80FRA.DLL                NK  SH
MFC80ITA.DLL   $(_FLATRELEASEDIR)\MFC80ITA.DLL                NK  SH
MFC80JPN.DLL   $(_FLATRELEASEDIR)\MFC80JPN.DLL                NK  SH
MFC80KOR.DLL   $(_FLATRELEASEDIR)\MFC80KOR.DLL                NK  SH
MFC80U.DLL     $(_FLATRELEASEDIR)\MFC80U.DLL                  NK  SH
MFC80UD.DLL    $(_FLATRELEASEDIR)\MFC80UD.DLL                 NK  SH
ENDIF ;SupportMFC !

错误        366        Error: Can't find import 1001 in coredll.dll
错误        369        Error: Can't find import 1002 in coredll.dll
错误        28        Error: Can't find import 1004 in coredll.dll
.................
等七百01个错误,怎么回事,我在wince6.0模拟器下是可以的。

网友:
晕,不知道怎么回事。好像不是这个原因,
估计是选了别的组件导致的。

网友:
没遇到过,是不是目录包含的问题呀. 邦顶一下.

网友:
IF SupportMFC !
MFC80CHS.DLL  $(_FLATRELEASEDIR)\MFC80CHS.DLL                NK  SH
MFC80CHT.DLL  $(_FLATRELEASEDIR)\MFC80CHT.DLL                NK  SH
MFC80DEU.DLL  $(_FLATRELEASEDIR)\MFC80DEU.DLL                NK  SH
MFC80ENU.DLL  $(_FLATRELEASEDIR)\MFC80ENU.DLL                NK  SH
MFC80ESP.DLL  $(_FLATRELEASEDIR)\MFC80ESP.DLL                NK  SH
MFC80FRA.DLL  $(_FLATRELEASEDIR)\MFC80FRA.DLL                NK  SH
MFC80ITA.DLL  $(_FLATRELEASEDIR)\MFC80ITA.DLL                NK  SH
MFC80JPN.DLL  $(_FLATRELEASEDIR)\MFC80JPN.DLL                NK  SH
MFC80KOR.DLL  $(_FLATRELEASEDIR)\MFC80KOR.DLL                NK  SH
MFC80U.DLL    $(_FLATRELEASEDIR)\MFC80U.DLL                  NK  SH
MFC80UD.DLL    $(_FLATRELEASEDIR)\MFC80UD.DLL                NK  SH
ENDIF ;SupportMFC !

——我删除了这个,还是这样,不是这个原因,真是晕死了。

网友A:
mfc80 是 VC2005 MFC 的支持库

eVC 不使用这个支持库,它的支持库是 mfc400,这个在 Windows CE 5.0 这有;

不过,如果可以的话,采用静态链接比较方便,这样操作系统就不需要 MFC 支持库了。

网友:
不知道选了什么组件,哎只能退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mfc80 是 VC2005 MFC 的支持库

eVC 不使用这个支持库,它的支持库是 mfc400,这个在 Windows CE 5.0 这有;

不过,如果可以的话,采用静态链接比较方便,这样操作系统就不需要 MFC 支持库了。

厉害

网友B:
楼主看一下SYSGEN_FULL_CRT这个组件有没有选上。
很可能是少选了一些组件,另外,这么多错误也有可能是环境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看一下SYSGEN_FULL_CRT这个组件有没有选上。
很可能是少选了一些组件,另外,这么多错误也有可能是环境出了问题。

谢谢。应该没有这么倒霉吧。
我是按照custom device 步骤来选,我以前一个组件一个组件添加,没有问题啊。就这次出大毛病了。

网友:
如果是按custom device来定制的,那极有可能是漏选了组件。

网友C:
MFC 不用添加新的组件和DLL 库  把MFC的程序编译成静态链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FC 不用添加新的组件和DLL 库  把MFC的程序编译成静态链接就行了

哎,我觉得这样不好,
第一、如果我没有这个EVC的源码怎么办?所以根本就是不能运行了。一些别人写的好软件就不能用了。
第二、每次都是静态链接,那么这个程序编译出来会很大吧。占用空间,不科学。

哈哈,我恢复以前的工程,然后逐个添加组件。
现在已经可以运行无源码的EVC程序了,c#的也能运行了。

现在继续添加组件,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D:
以前我记得wince5.0 中只要在选上setting菜单里面把语言设置成中文就可以了,可是我在wince6.0上

做的时候 我在属性——》local里面选择了中文,现在却出现了雷人的事情,系统菜单连英文都不显示

了。全是方框。Google一下先。

找到了答案——————————————————————!!!!!!
http://www.cnblogs.com/xtrgm623/archive/2008/12/17/1357049.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前我记得wince5.0 中只要在选上setting菜单里面把语言设置成中文就可以了,可是我在wince6.0上

做的时候 我在属性——》local里面选择了中文,现在却出现了雷人的事情,系统菜单连英文都不显示

了。全是方框。Google一下先。

找到了答案——————————————————————!!!!!!
http://www.cnblogs.com/xtrgm623/archive/2008/12/17/1357049.html

搞定了。

不过运行一些程序出问题了。
运行sunrain_hjb前辈的串口调试助手在串口会输出
ERROR: function @ Ordinal 1171 missing
!!! Please Check your SYSGEN variable !!!
并且这个串口调试助手不能运行。

网友B:
ERROR: function @ Ordinal 1171 missing

是没有加软键盘的组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ERROR: function @ Ordinal 1171 missing

是没有加软键盘的组件。

sunrain_hjb 前辈是我学习wince的一个很重要的老师。
虽然我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但是就感觉是我的带队老师一样!

再接再厉。

网友:
正在进行电路开发设计中,学习参考借签,不错,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