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OT下载BIN校验和出错?

楼主:
YL2440的板子,通过其EBOOT下载内核,可是总是校验和出错,如下所示: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200000  Length=0x19e3144
-----------------------------------------------------
ERROR: Checksum failure (expected=0x3BC1279  computed=0x3B8AE81)
****** Checksum failure on record 3, ABORT!!! ******

PB生成的BIN,怎么会校验和出错呢?

网友A:
有可能是下载地址不对,DNW——》configuration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下载地址不对,DNW——》configuration

我是通过EBOOT用ETHERNET下载的,直接连的PB下的RETAIL目录,建立的是UDP连接。
与DNW中的USB下载地址应该没关系。

网友:
这就不知道了,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楼主 winamp123 的帖子:
YL2440的板子,通过其EBOOT下载内核,可是总是校验和出错,如下所示: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200000? Length=0x19e3144
-----------------------------------------------------
ERROR: Checksum failure (expected=0x3BC1279? computed=0x3B8AE81)
****** C…

我之前碰到过这种情况,原因是因为我的SDRAM不稳定,后来换了片子就OK了。你也可以check一下sdram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楼主 winamp123 的帖子:
YL2440的板子,通过其EBOOT下载内核,可是总是校验和出错,如下所示:

-EbootSendBootmeAndWaitForTftp

Download BIN file information:
-----------------------------------------------------
[0]: Base Address=0x80200000  Length=0x19e3144
-----------------------------------------------------
ERROR: Checksum failure (expected=0x3BC…

有可能

网友:
check一下sdram? 怎么检测,难道要换个测试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碰到过这种情况,原因是因为我的SDRAM不稳定,后来换了片子就OK了。你也可以check一下sdram

我也碰到过类似情况,是板子设计有点问题。具体忘了,印象中是local bus上挂的外设之间的信号时序有些问题。

网友:
碰到过这种情况,不同的原因:

1. SDRAM批次有问题,不稳定。在汇编部分对其全空间进行写、读操作,发现有少数几个总是错误,这样确认的。

2. CPU的总时钟有问题,晶振不稳定(批次、温飘),或是CPU的核心供电电压不稳,造成内部PLL部分的倍频时钟无法稳定工作。这部分既可能影响SDRAM,也可能影像外部设备频率和时钟。网卡芯片通过总线接口读写,肯定涉及时钟的稳定的。

网友:
我用YL2440 BSP中的STEPLDR,EBOOT有事后是有点问题,比如: 等待用户输入倒计时时就死了,Initiating image download in 4 seconds; send BOOTME时,有时也死了。这些

能说明是硬件的问题吗?可是用YL自带的BOOT时,却显示正常。

网友B:
lz用示波器监测一下sdram的时钟,看波形干不干净,稳不稳定。
另,可以在eboot或者最开始的汇编中对sdram进行读写校验,就是写一段测试代码,往内存中写,写完之后再读出来,看对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用示波器监测一下sdram的时钟,看波形干不干净,稳不稳定。
另,可以在eboot或者最开始的汇编中对sdram进行读写校验,就是写一段测试代码,往内存中写,写完之后再读出来,看对不对

"在eboot或者最开始的汇编中对sdram进行读写校验,就是写一段测试代码" , 涉及到汇编了,对我难度就比较大了。

网友:
呵呵。。。其实也没什么,你看看汇编指令就ok了。不然你可以在eboot里面做啊,用c写也可以啊

网友:
LZ的问题解决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