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型号识别

楼主:
有的电子设备上的芯片标识型号被擦除,有什么办法识别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我几年前做的事?只是当时芯片型号没擦

简单的芯片通过大致的周边器件能分析一下,比如三极管,小的逻辑门等,判断大概后搭电路测
大的芯片,可能就没什么办法了

网友:
难,有没有原来板子的原理图,可以参考一下。直接看怎么看啊~只能猜猜

网友:
有相应的原理图就好办了,再从验证下芯片功能。

网友:
估计只能推测,从pcb抄板,搞出原理图来。

刻录机是 该用户已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