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报错:Data Abort: Thread=87fe80cc Proc=8043d630 'filesys.exe'

楼主:
我的系统 本来是正常的,只是这个BSP有段时间没用了(因为更新新的BSP)。可由于需要,现在需要用。编译是正常的,可就是起不来,一直出现: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HALWP:INF]  nCtrlCode = PM_HAL_FIL_INIT
[HALWP:INF]  nCtrlCode = PM_HAL_VFL_INIT
[HALWP:INF]  nCtrlCode = PM_HAL_VFL_OPEN
[BIBDRV:INF]  stNandInfo.dwPagesPerSuBlk      = 0x40
[BIBDRV:INF]  stNandInfo.dwSectorsPerSuPage   = 0x4
[BIBDRV:INF]  stNandInfo.dwSpecialAreaSize    = 0x190
[BIBDRV:INF]  stNandInfo.dwSpecialAreaStart   = 0x14
[BIBDRV:INF]  MBR MAGIC CODE (First): 0xff,0xff,0xff
[BIBDRV:INF]  MBR MAGIC CODE (Last) : 0xff,0xff
[BIBDRV:INF]  Part_BootInd      = 0x0
[BIBDRV:INF]  Part_FirstHead    = 0x1
[BIBDRV:INF]  Part_FirstSector  = 0x1
[BIBDRV:INF]  Part_FirstTrack   = 0x0
[BIBDRV:INF]  Part_FileSystem   = 0x21
[BIBDRV:INF]  Part_LastHead     = 0xA6
[BIBDRV:INF]  Part_LastSector   = 0x0
[BIBDRV:INF]  Part_LastTrack    = 0x0
[BIBDRV:INF]  Part_StartSector  = 256
[BIBDRV:INF]  Part_TotalSectors = 108032
BIBDRV_PS:GetProfileName - Profile = SMFlash, length = 16
[BIBDRV:MSG]  DSK_IOControl unkonwn code(71c24)
Data Abort: Thread=87fe80cc Proc=8043d63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3f9e85c(coredll.dll+0x0002e85c) RA=03f9e834(coredll.dll+0x0002e834) BVA=04000000 FSR=00000007
OEMIoControl: Unsupported Code 0x101008c - device 0x0101 func 35
[HALWP:INF]  nCtrlCode = PM_HAL_FIL_INIT
[HALWP:INF]  nCtrlCode = PM_HAL_VFL_INIT
[HALWP:INF]  nCtrlCode = PM_HAL_VFL_OPEN
[BIBDRV:INF]  stNandInfo.dwPagesPerSuBlk      = 0x40
[BIBDRV:INF]  stNandInfo.dwSectorsPerSuPage   = 0x4
[BIBDRV:INF]  stNandInfo.dwSpecialAreaSize    = 0x190
[BIBDRV:INF]  stNandInfo.dwSpecialAreaStart   = 0x14
[BIBDRV:INF]  MBR MAGIC CODE (First): 0xff,0xff,0xff
[BIBDRV:INF]  MBR MAGIC CODE (Last) : 0xff,0xff
[BIBDRV:INF]  Part_BootInd      = 0x0
[BIBDRV:INF]  Part_FirstHead    = 0x1
[BIBDRV:INF]  Part_FirstSector  = 0x1
[BIBDRV:INF]  Part_FirstTrack   = 0x0
[BIBDRV:INF]  Part_FileSystem   = 0x21
[BIBDRV:INF]  Part_LastHead     = 0xA6
[BIBDRV:INF]  Part_LastSector   = 0x0
[BIBDRV:INF]  Part_LastTrack    = 0x0
[BIBDRV:INF]  Part_StartSector  = 256
[BIBDRV:INF]  Part_TotalSectors = 108032
BIBDRV_PS:GetProfileName - Profile = SMFlash, length = 16
[BIBDRV:MSG]  DSK_IOControl unkonwn code(71c24)
Data Abort: Thread=87fe80cc Proc=8043d630 'filesys.exe'
AKY=00000003 PC=03f9e85c(coredll.dll+0x0002e85c) RA=03f9e834(coredll.dll+0x0002e834) BVA=04000000 FSR=00000007

网友:
从上一次正常启动到这次出错之间改了什么东西?恢复一下试试

网友A:
lz看看coredll.map文件中,这个位置0x0002e85c是什么函数,就知道是那个地方挂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看看coredll.map文件中,这个位置0x0002e85c是什么函数,就知道是那个地方挂掉了。

学习。
不过coredll.dll应该是系统dll。
LZ的问题可能在NAND FLASH的驱动中,FMD.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看看coredll.map文件中,这个位置0x0002e85c是什么函数,就知道是那个地方挂掉了。

学习。
不过coredll.dll应该是系统dll。
LZ的问题可能在NAND FLASH的驱动中,FMD.

MARK,学习下、

网友:
这两天也遇到同样问题  我的直接停在
[BIBDRV:MSG]  DSK_IOControl unkonwn code(71c24)

就不动了   怪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