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

楼主:
单片机的RAM和ROM是怎样计算得到的?

网友:
不明白 在单片机手册里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网友:
固定的,在手册里面,英文的就有说明的。

网友:
单片机的RAM和ROM配置是单片机本身设计时定的要看手册,主要是容量(大小),和地址。

网友A:
ROM的片外空间怎么确定呢?是根据总线位数确定?有固定的计算公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M的片外空间怎么确定呢?是根据总线位数确定?有固定的计算公式吗?

你用到的地址线所能分辨的字节空间总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