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网络编程方面的问题,connect()老是报错,请高手帮忙!

楼主:
客户端程序每次都提示下面的错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 socket_client
addr: 192.168.10.34
create socket OK!!!!!!!
: OK
connect error: S_errno_EHOSTUNREACH
value = -1 = 0xffffffff

下面是客户端的代码: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port_num        6100

int socket_client()
{
        int sockAddrSize;              /* size of socket address structure */
        int clientsocket;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socket;/* connector's address information */
        char buf[200];
        int numbytes;
        struct hostent *he;
        char *server = "192.168.10.34";

        sockAddrSize = sizeof (struct sockaddr_in);
        bzero ((char *) &serversocket, sockAddrSize);
        serversocket.sin_family = AF_INET; /* host byte order */
        serversocket.sin_port = htons(port_num); /* short, network byte order */
        serversocket.sin_len = (u_char) sockAddrSize;
        serversocket.sin_addr.s_addr = inet_addr(server);
        bzero((char *)&(serversocket.sin_zero),8);

        printf("addr: %s\n",inet_ntoa(serversocket.sin_addr));

        if((clientsocket = socket(AF_INET,SOCK_STREAM,0))==ERROR)
        {
                perror("create socket error\n");
                return(ERROR);
        }
        perror("create socket OK!!!!!!!\n");

        if((connect(clientsocket,(struct sockaddr*)&serversocket,sockAddrSize))==ERROR)
        {
                perror("connect error");
                return(ERROR);
        }
        perror("connect OK\n");

        if((numbytes = recv(clientsocket, buf,200,0)))
        {
                perror("recv error");
                return(ERROR);
        }
        perror("ALL OK!!!!");

        buf[numbytes]='\0';
        printf("Received: %s",buf);
        close(clientsocket);
        return 0;
}

下面是服务器端的代码: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define        port_num        6100
/*#define Client_IP        "192.168.10.34"*/
int socket_service()
{
        struct sockaddr_in serverAddr; /* server's socket address */
        struct sockaddr_in clientAddr; /* client's socket address */
        int sockAddrSize;              /* size of socket address structure */
        int mysocket;                       /* socket file descriptor */
        int sClientSocket;

        /* set up the local address */
        sockAddrSize = sizeof (struct sockaddr_in);
        bzero ((char *) &serverAddr, sockAddrSize);
        serverAddr.sin_family = AF_INET;
        serverAddr.sin_len = (u_char) sockAddrSize;
        serverAddr.sin_port = htons (port_num);
        serverAddr.sin_addr.s_addr =  htonl (INADDR_ANY);

        /*CREATE a  socket*/

        if((mysocket = socket(AF_INET,SOCK_STREAM,0))==ERROR)
        {
                perror("create socket error\n");
                return(ERROR);
        }
        perror("create socket OK!!!!!!!!\n");

        /*bind socket to server address*/

        if(bind(mysocket,(struct sockaddr*)&serverAddr,sockAddrSize) == ERROR)
        {
                perror("bind error\n");
                close(mysocket);
                return(ERROR);
        }

        perror("bind OK!!!!!!!!!\n");

        /*listen */
        if(listen(mysocket,5) == ERROR)
        {
                perror("ERROR\n");
                return(ERROR);
        }
        perror("LISTEN OK!!!!\n");

        /*ACCEPT() wait for new client connection */
        while(1)
        {
                sockAddrSize = sizeof (struct sockaddr_in);
                if((sClientSocket==accept(mysocket,(struct sockaddr *) &clientAddr, &sockAddrSize))==ERROR)
                {
                        perror (" socket accept error\n");
                        continue; /*不执行下面语句直接进行下次循环*/
                }
                printf("server: got connection from %s\n", inet_ntoa(clientAddr.sin_addr));
                if ((send(sClientSocket, "connected!!\n", 14, 0)) == ERROR)
                    perror("send  error");
                close(sClientSocket);
                break;
        }
        perror("ALL OK!!!!!\n");

        return OK;
}

服务器端运行结果显示如下:

->
-> socket_service
create socket OK!!!!!!!!
: OK
bind OK!!!!!!!!!
: OK
LISTEN OK!!!!
: OK

请各位帮我看看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先谢谢大家。

网友:
我仔细察看了代码找不到问题,这是第一次写,可能有些问题没有考虑到,请各位帮我看一下,谢谢!

网友:
你的错误提示主机不可达,检查一下主机能否ping通.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我是使用虚拟机启动vxworks的,想connect http://www.google.com
和本地主机视乎可以连接(虚拟机启动是下载主机上的ftp),但是不能连接外网

网友:
我连的是我的本机,应该也可以吧,家里的机器没有装workbench,周一回公司再看看。不过这也可能是我的服务器程序有问题,但是找不到问题所在,郁闷啊~~希望高手们多给我分析分析

网友:
我的意思是链接的对端机器不可达,不是你的主机。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我使用的是simulation ,而ip地址是我本机的ip 并非模拟器(simulation) 的ip,所以连不上。我竟ip 改为:127.0.0.1 (或者改为simulation的ip。我不知道如何查模拟器的ip ,就使用了这个)就可以了。如果有哪位知道使用什么函数可以查看simulation的Ip 请告诉我一下(我使用的是vxworks 6.6 ,workbench3.0)。

网友:
一个用ifShow可以查自己的ip
另外,其实simulation的ip其实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默认的,假设你host的虚拟网卡的ip是90.0.0.100,那么simulation的ip就是90.0.0.x,这个x = CPU号+1

网友A:
使用ifshow 好象不行,提示:C interp: unknown symbol name 'ifshow'.  不知道是不是vxworks6.6  改变了查看ip 的函数。还有: host的虚拟网卡的ip在哪里查看阿?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vxworks 6.6 ,workbench3.0哪里搞的 我也想搞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使用ifshow 好象不行,提示:C interp: unknown symbol name 'ifshow'.  不知道是不是vxworks6.6  改变了查看ip 的函数。还有: host的虚拟网卡的ip在哪里查看阿?

simulation的ip:用ifShow命令,vxworks大小写敏感的
虚拟网卡ip:直接在运行中输入cmd,在命令行下输入ipconfig/all即可看到所有网卡的ip地址

网友:
我的是别人从网上下的。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你的vxworks 6.6 ,workbench3.0哪里搞的 我也想搞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