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40 ARM 的ADC驱动是和touch screen共用的吗?

楼主:
2440 ARM 的ADC驱动是和touch screen共用的吗?

2440的ADC端口和touch screen端口公用一个端口,那windowsce里面是不是也可以用touch 驱动程序来读出ADC的值?

目前我在开发板的软件包里面,找不到ADC驱动,我发现触摸屏的驱动里面有ADC的代码,但是我的这个触摸屏驱动的code不太完整,而且从code中看这个touch screen的设备名字应该叫做“TSP”。但是我在windows ce启动起来后,在注册表以下2个分支都找不到对应的TSP设备,但是触摸屏又确实可以使用。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
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

网友:
这个看你的硬件电话的设计吧。

如果你的触摸屏电路和ADC电路(比如电池电路的采集)都集成在一个芯片里面,且在该IC里面可以通过却换,那么ADC和触摸屏都是一个驱动,其实就是读取触摸屏的功能接口的对应寄存器。

比如WM9713,就是触摸屏和ADC采集功能在SPI接口,所以驱动都在一起。

网友:
1. touch driver不会去一驱动的形式调用adc driver,一般都是以lib的方式去调用adc的一些功能
所以,在HKEY_LOCAL_MACHINE\Drivers\BuiltIn 找不到adc的驱动是正常的
2. code中看这个touch screen的设备名字应该叫做“TSP”。
这部分的代码粘贴出来看一看

网友:
通常分成两个驱动比较好,看起来也比较明朗,可以加临界段来防止ADC共用的冲突

网友:
我给出部分代码吧,eeworld对帖子的尺寸有限制的
static int GetADCValue()
{
        int Value = -1;
        if (Ain0AllocADC()) {
                v_pADCregs->ADCCON = (1<<14) | (ADCPRS<< 6) | (0<<3);
                v_pADCregs->ADCCON |= (1 << 0);                                /* Start Auto conversion                                */
                while (v_pADCregs->ADCCON & 0x1);                                /* check if Enable_start is low                        */
                while (!(v_pADCregs->ADCCON & (1 << 15)));                /* Check ECFLG                                                        */
                Value = v_pADCregs->ADCDAT0 & 0x3FF;
                v_pADCregs->ADCCON = 0x3FC4; // Reset it to initial
                FreeADC();
        }

        RETAILMSG(TS_DBGON, (L"Done...ADC is %d\n\r", Value));

        return Value;
}

static void FreeADC()
{
        AdcOwner = ADC_OWN_BY_NONE;
}
static bool TsAllocADC()
{
        long ret = InterlockedCompareExchange(&AdcOwner, ADC_OWN_BY_TS, ADC_OWN_BY_NONE);
        switch (ret) {
        case ADC_OWN_BY_TS:
                RETAILMSG(1, (TEXT("Warning: Alloc ADC Again\r\n")));
                return true;

        case ADC_OWN_BY_NONE:
                return true;

        default:
                return false;
        }
}

PUBLIC VOID
DdsiTouchPanelGetPoint(TOUCH_PANEL_SAMPLE_FLAGS        * pTipStateFlags,
                                           INT        * pUncalX,
                                           INT        * pUncalY)
{
        static INT PrevX=0;
        static INT PrevY=0;
        INT TmpX = 0;
        INT TmpY = 0;

    RETAILMSG(TS_DBGON,(TEXT("DdsiTouchPanelGetPoint:: *pUncalX=%d, *pUncalY=%d\r\n"),*pUncalX,*pUncalY));
        if (v_pINTregs->SUBSRCPND & (1<         {
                *pTipStateFlags = TouchSampleValidFlag;

                if ( (v_pADCregs->ADCDAT0 & (1 << 15)) ||
                         (v_pADCregs->ADCDAT1 & (1 << 15)) )
                {
                        bTSP_DownFlag = FALSE;

                        DEBUGMSG(ZONE_TIPSTATE, (TEXT("up\r\n")));

                        RETAILMSG(TS_DBGON,(TEXT("up\r\n")));
                        v_pADCregs->ADCTSC = 0xD3;

                        *pUncalX = PrevX;
                        *pUncalY = PrevY;

                        RETAILMSG(TS_DBGON,(TEXT("*pUncalX=%d,*pUncalY=%d\r\n"),*pUncalX,*pUncalY));
                        v_pADCregs->ADCCON = 0x3FC4; // Reset it to initial
                        FreeADC();
                        TSP_SampleStop();
                }
                else
                {
                        if (!TsAllocADC()) {
                                RETAILMSG(1,(TEXT("AllocADC Failed\r\n")));
                                return;
                        }

                        bTSP_DownFlag = TRUE;

                        *pTipStateFlags |= TouchSampleIgnore;
                        //if (!TSP_GetXY(&x, &y))
                        //        *pTipStateFlags = TouchSampleIgnore;

                        //TSP_TransXY(&x, &y);

                        *pUncalX = PrevX;
                        *pUncalY = PrevY;

                        *pTipStateFlags |= TouchSampleDownFlag;

                        //DEBUGMSG(ZONE_TIPSTATE, (TEXT("down %x %x\r\n"), x, y));
                        RETAILMSG(TS_DBGON, (TEXT("down %d %d\r\n"), *pUncalX, *pUncalY));

                        v_pADCregs->ADCCON = (1<<14) | (ADCPRS<< 6) | (7<<3);
                        TSP_SampleStart();
                }

                v_pINTregs->SUBSRCPND  |=  (1<                 v_pINTregs->INTSUBMSK &= ~(1<
                InterruptDone(gIntrTouch);
        }
        else                /* SYSINTR_TOUCH_CHANGED Interrupt Case                */
        {
//                TSP_SampleStart();

                if (bTSP_DownFlag)
                {

                        if (!TSP_GetXY(&TmpX, &TmpY))
                                *pTipStateFlags = TouchSampleIgnore;
                        else
                        {
                                TSP_TransXY(&TmpX, &TmpY);

                                if(Touch_Pen_Filtering(&TmpX, &TmpY))
                                {
                                        RETAILMSG(TS_DBGON,(TEXT("Valid Touch Pen\r\n")));
                                        *pTipStateFlags = TouchSampleValidFlag | TouchSampleDownFlag;
                                        *pTipStateFlags &= ~TouchSampleIgnore;
                                }
                                else        // Invalid touch pen
                                {
                                    RETAILMSG(TS_DBGON, (TEXT("invalid touch pen\r\n")));
                                        *pTipStateFlags = TouchSampleValidFlag;
                                        *pTipStateFlags |= TouchSampleIgnore;
                                }
                                *pUncalX = PrevX = TmpX;
                                *pUncalY = PrevY = TmpY;
                                RETAILMSG(TS_DBGON,(TEXT("*Final:*pUncalX=%d, *pUncalY=%d\r\n"),*pUncalX,*pUncalY));
                        }
                }
                else
                {
                        *pTipStateFlags = TouchSampleIgnore;
                        RETAILMSG(TS_DBGON,(TEXT("TSP_SampleStop()\r\n")));
                        TSP_SampleStop();
                }

                InterruptDone(gIntrTouchChanged);
        }
}

网友:
Touch Panel的驱动跟ADC驱动不是一码的。
只不过Touch Panel的原理也是ADC 采集的。只能说是ADC的一种应用而已。跟一般的有差距,详细看Spec
BSP中Touch Panel driver的ADC 代码只是为Touch Panel用的,不能跟一般的ADC混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