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L RAS MUX GPRS SIM300 拨号 虚拟AT通道 高分求教

楼主:
折腾了几天wince的拨号上网的东西,总算是有个大概的了解了,自己写了些RAS的拨号程序,可是现在只拨号不行,还得用AT指令通过串口,于是乎查了一下,大家都说得来个MUX协议,多通道,虚拟串口。

1. wince 6.0 下边有应用MUX协议的例子吗?在哪儿?
2. wince6.0 没有的话,哪位能提供点资料,最好是源码
3. 哪位更牛直接在这里给我讲mux协议的接口及应用也行
4. 给整体设计下思路呗....,应该用什么协议什么方式...等等,具体的实施我查资料读源码..

网友:
1,有的,在public目录下面
2,代码就要自己看了哦。注册表里面注册一下。
3,mux710目录下面的代码可以实现

网友:
自己顶....
帮帮忙吧

网友:
SIM300 内嵌PPP协议栈了吗???我拨号怎么都拨不通,到网上有的说有协议栈,有的说没有,我看了下资料说是有的呀,可是为什么还是不通
SIM300 内嵌PPP协议栈了吗???我拨号怎么都拨不通,到网上有的说有协议栈,有的说没有,我看了下资料说是有的呀,可是为什么还是不通
SIM300 内嵌PPP协议栈了吗???我拨号怎么都拨不通,到网上有的说有协议栈,有的说没有,我看了下资料说是有的呀,可是为什么还是不通
SIM300 内嵌PPP协议栈了吗???我拨号怎么都拨不通,到网上有的说有协议栈,有的说没有,我看了下资料说是有的呀,可是为什么还是不通

网友A:
SIM300绝对自带PPP协议。。。用了很久。。你自己也可以用AT指令拨号的啊。
AT+CIPSTART,AT+CIPSEND,AT+CIPSHUT这些指令

wince6.0下实现了MUX协议。。但是如果你不知道MUX协议是什么的话你看代码也是看不懂的。

我之前收集了一些资料,貌似放在公司了。。明天才上班,楼主留个邮箱吧,明天到公司找到的话把资料都发给你。有WINCE下的源码,也有别人自己实现的源码,也有MUX的整套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M300绝对自带PPP协议。。。用了很久。。你自己也可以用AT指令拨号的啊。
AT+CIPSTART,AT+CIPSEND,AT+CIPSHUT这些指令

wince6.0下实现了MUX协议。。但是如果你不知道MUX协议是什么的话你看代码也是看不懂的。

我之前收集了一些资料,貌似放在公司了。。明天才上班,楼主留个邮箱吧,明天到公司找到的话把资料都发给你。有WINCE下的源码,也有别……

太感谢了,我的邮箱frankingchen@hotmail.com    chengong00000@163.com   QQ:404241784
你看看哪个邮箱容易发,你就发哪个。
SIM300如果自带的PPP协议的话,那我直接用串口调试拨号时应该可以的啊,可是现在我用串口来调,总是返回NO CARRIER,您能帮我解答下吗?或是给我一个串口AT命令拨号的流程也行,我打电话给10086问动感地带的套餐是否支持CMNET接入点,她说支持,所以我就怀疑是不是SIM300内部没有PPP协议栈

网友:
有关MUX协议的资料已经发到frankingchen@hotmail.com这个邮箱了。我再重申一句,再看具体的代码之前,最好先熟悉一下MUX协议,资料里有完整的协议文档,也有SIMCOM的MUX协议文档,看看这个协议是怎么工作,怎么通讯的,否则你看代码根本不知所云,也没有意义。

SIM300自带协议栈,我们公司最早用的就是这个GPRS模块,后来嫌它上网速度过慢,换了另外的模块了。

你可以看看它的操作手册,我在附件中发了一份SIM100的中文操作手册,拨号上网的AT指令也在其中,在常用AT命令集 -> GPRS命令的那一章,SIM300的手册估计你也有了,我就不发了。

用到的就是我之前说到的AT命令,
AT+CIPSTART // 连接服务器
AT+CIPSEND  // 发送数据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连的是公网IP么?你连的该不会是192.168.1.xxx这样的地址吧?

网友:
多谢楼上,我以前做过纯粹通过单片机来控制GPRS发送的程序,所以对纯粹的AT指令控制还是比较熟悉的,现在主要问题是要通过建立拨号连接然后socket通讯,有几年没有做windows的开发了,所以对这些个协议什么的弄不清楚,也不知道对应该使用哪个

网友:
我连接的是我们自己的服务器,当然不是局域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IM300绝对自带PPP协议。。。用了很久。。你自己也可以用AT指令拨号的啊。
AT+CIPSTART,AT+CIPSEND,AT+CIPSHUT这些指令

这些不算是拨号指令啊,这个windows下的拨号方式完全不同我认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SIM300绝对自带PPP协议。。。用了很久。。你自己也可以用AT指令拨号的啊。
AT+CIPSTART,AT+CIPSEND,AT+CIPSHUT这些指令

这些不算是拨号指令啊,这个windows下的拨号方式完全不同我认为

不错,WIN CE下的拨号不是这样拨号的,AT+CIPSTART这些指令是使用模块内部的通信协议栈来进行GPRS数据通信的,具体的情况,我记得我在你另外的一个帖子里有说了一些。

如果要用WIN CE的SOCKET通讯,就必须用WIN CE的拨号才行。WIN CE拨打了ATD*99***1#这类的号码之后,GPRS模块就返回PPP协议的东西,然后WIN CE会用自己的PPP协议去处理这些数据,就是去和移动的节点进行身份验证等参数协商,协商完毕之后,移动会分配一个动态IP下来,有了IP,就可以去连接服务器了。

所以,WIN CE的拨号和使用AT指令来进行连接服务器是不一样的,如果直接用AT指令来连接服务器,那WIN CE怎么知道你做了什么东西,当然就不能用SOCKET编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