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6 使用 TFAT的问题?

楼主:
原来用FAT系统在掉电或RESET情况下,存在数据丢失,文件系统被破坏的问题。
现在准备升级使用TFAT,另外CE6中增加了EXFAT File System,准备使用TFAT+EXFAT的方式。
有没有用过的兄弟知道这样使用需要如何设置,是不是在Storage Manager下选择了这两项和Storage Manager
Control Pannel Applet就可以了?
另外这样使用是不是就能保证FAT系统不出问题,稳定性怎么样。我的首要目标还是保证系统的稳定。

网友:
应该还要在注册表中,做些设置。
http://www.generation-nt.com/us/s/tfat+exfat/

网友:
http://www.generation-nt.com/us/s/tfat+exfat/网站上有几篇帖子讲的不错。
再总结一下:选中EXFAT和TFAT选项。
在Common.reg文件中做下修改: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FATFS]
    "FriendlyName"="TFAT FileSystem"
    "Dll"="exfat.dll"
    "DisableAutoFormat"=dword:0
    "DisableAutoScan"=dword:1
    "Paging"=dword:1
    "EnableCache"=dword:1
    "CacheSize"=dword:0
    "Util"="fatutil.dll"
    "CacheDll"="diskcache.dll"
        "TransactData"=dword:1
        "TfatMarkAlways"=dword:1
        "NonatomicSector"=dword:0
        "FormatTfat"=dword:1
设置成功,编译Debug版本的会有下面的提示信息:
FATFS!MountVolume: Successfully mounted TexFAT volume.

网友:
我是在catolog中添加了exfat和TFAT之后,sysgen and build.之后,楼上的注册表信息就会自动添加。可是为什么我生成的debug版本的log信息是
FATFS!MountVolume: Successfully mounted exFAT volume.。而不是楼上的Texfat???
[HKEY_LOCAL_MACHINE\System\StorageManager\FATFS]
    "FriendlyName"="TFAT FileSystem"
    "Dll"="exfat.dll"
    "DisableAutoFormat"=dword:0
    "DisableAutoScan"=dword:1
    "Paging"=dword:1
    "EnableCache"=dword:1
    "CacheSize"=dword:0
    "Util"="fatutil.dll"
    "CacheDll"="diskcache.dll"
    "TransactData"=dword:1
    "TfatMarkAlways"=dword:1
    "NonatomicSector"=dword:0
    "FormatTfat"=dwor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