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上电初始化问题

楼主:
在使用LM6029A 128*64的LCD模块时,LCD的复位信号由复位电路提供,控制器是S6B0724A01。第一次上电初始化LCD总是不成功,紧接着再上电LCD可以成功初始化,然后隔四五分钟或者更长时间,再上电,LCD还是不能成功初始化。后来用I/O 口线来模拟LCD复位的高低电平和持续时间,LCD有时还出现相同的问题,不知道什么原因,请指点!!!

  以上是wxiang168在调试时遇到的问题,我现在和他遇到了几乎同样的问题,控制器用的也是S6B0724,现象可以说完全一样。想了一些方法,包括加上拉电阻,延时加长,加电容等,均无明显效果。不知有哪位仁兄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
目前判断是内部晶振第一次起振时不准造成的,长时间不上电的话,就好像汽车刚发动要预热一样
不知这种理解对不对

网友:
咦,怎么发了两次?

基本可以判断与你的驱动电路部分关系不大。或者说,如果模块内部需要一些特殊的时序,那么就应该在spec中明示出来。最好咨询厂家确认。

网友:
我用的是他给的例程,而且他答复我说没怎么遇到过这个问题,就是让我在复位脚上加上拉电阻,下拉电容,但我试过,解决不了阿

我现在在复位脚接下拉电阻, 现象和上面的基本差不多,不过并非没有显示,而是黑屏(全显示),一回能看到接下来要现实的数据,但一会有一会没有的,确实感到是什么地方没有稳定造成的。正常的时候显示是很稳定的

网友:
试过很多电源,现象一样
本身带稳压芯片,3.3v供电,mcu工作也正常,就是lcd不行,说明不是电源的问题

网友:
估计不是电源的问题,很可能是你时序的问题。

先把延时等待的时间都加长吧,然户再去定位。

网友:
每条指令以前是delay us级,后来都加长到ms级了,唉!
包括初始化的时候都是其它部分先初始化,而后等待s级,才开始lcd init的

谢谢你们,看来还得继续深入

网友:
可能是复位电路不可靠

网友:
检查一下电容,是否是电容有问题造成上电之后晶振不能立即起振。

网友:
不是光把现有的延时加长,看下建立时间,保持时间,执行时间是否都有保证。

确定时序没问题的话,把示波器架上,看一下晶振的情况,猜是没有用的。

晶振没问题的话,再用示波器看下读写的时序。

网友:
查看你的复位电路是否可靠

网友:
他把晶振做到模块里头了,呵呵,要不我肯定看了

网友:
我用的是IO口与他的复位脚相连,低有效,我现在也觉得是你们说的复位电路有问题,不过我怀疑是它内部的复位不好,或者晶振起振不是很正常

网友:
换个LCD模块看看啊!

网友:
用示波器看下复位的波形~

用IO口的话要保证复位宽度~

网友:
找到点原因了,坏的时候V0、V1、V2、V3、V4电压不对
正常的电压依次是8.55V,7.58V,6.64V,1.907V,0.955V
错误状态下电压是1.304V,3.6mv,mv级且不是直流,10.2mv,mv级且不是直流(140-200mv)

网友:
公司有一个同事也做过类似的液晶(他用的是s6b0721),他当初并没有遇到过这个毛病,后来把它的程序要过来比对,发现有一个地方最可疑,是在电源配置命令处,我用的屏的厂商所给的历程中就一句话直接把三个位都置1了,但同事的厂商给的例程是依次置1,而且每条命令之间有很长的延时。我把程序改过来之后,一天至少没出过毛病,但是否就此解决了,还有待时间来检验。如果解决了,大家以后做用这个模块的时候都注意一下,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