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SP中添加新驱动的步骤(@WinCE5.0环境)

楼主:
各位,在下想在当前BSP包中添加一个自己定义的驱动,不知到具体的步骤是什么,各位大侠指点一二;(@WinCE5.0环境)

我现在是这样做的:(假设添加的驱动名字为Test,在Src\Driver\目录下)
1.在Src\Driver\目录下创建Test目录
2.新建一个*.CPP的文件,新建source文件在Test目录下
3.在BSP中的SRC\Driver目录下修改Dir文件把添加的驱动文件夹加进去;
4.修改Platform.reg,Platform.bib,分别添加Test驱动的注册表项和打包进NK项
5.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生成NK.bin

结果呢?NK.bin注册表中没有添加的Test项,也没有包含Test.dll文件。

各位,请指点

网友A:
步骤没有错误,你看看你生成的DLL在哪里了?也许根本没有被拷贝到工程。

我在wince5.0下从来没有做过打包不了的。的

sources是关键,
DEF文件?

网友:
修改了BSP目录下面的Platform.reg和platform.bib,没有被拷贝到Release目录下面
手动拷贝一下,或者运行一下菜单下面拷贝命令,再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

网友:
5.Build and Sysgen Current BSP,生成NK.bin
不用这样编译的。

http://www.cnblogs.com/wogoyixikexie/archive/2009/01/21/1379267.html
http://www.cnblogs.com/wogoyixikexie/archive/2009/02/10/1387346.html

看看也许有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骤没有错误,你看看你生成的DLL在哪里了?也许根本没有被拷贝到工程。

我在wince5.0下从来没有做过打包不了的。的

sources是关键,
DEF文件?

是不是只要在拷贝到工程目录里打包就肯定有?
另CE5.0下,怎么查看NK.bin中包含的东西?

网友:
你首先要生成有DLL才行啊。

sources你不要自己弄,这个sources你首先复制一个,然后改改就OK了。

网友:
OK了,问题解决了。
谢谢googleman,hzdysymbol果然如两位大侠所讲。

网友:
凑个热闹,

网友:
我也来试下

网友:
OK 果然可以,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