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eVC读取触摸屏的寄存器,在线等

楼主:
1.问题如题
2.触摸屏的尺寸,型号等参数是不是存储在触摸屏的寄存器中呢?
谢谢回答

网友A:
这些参数,一般不会放在寄存器中,看看手册就知道寄存器中都存的是什么值。

读寄存器,在CE5.0及以前,只要知道寄存器的地址就可以直接读取;CE6.0后,需要驱动提供接口,因为CE6.0不再允许直接读硬件信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参数,一般不会放在寄存器中,看看手册就知道寄存器中都存的是什么值。

读寄存器,在CE5.0及以前,只要知道寄存器的地址就可以直接读取;CE6.0后,需要驱动提供接口,因为CE6.0不再允许直接读硬件信息。

你这个回答对我来说太重要了,那你说触摸屏的尺寸,型号等是不是就不能通过程序来获得啊

网友:
看手册吧,我不知道LZ用的是什么屏

网友:
如是是wince5.0
下面俺的这个文章可以帮助你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gooogleman/web/evcwogoyixikexiegliet?hl=zh-CN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是是wince5.0
下面俺的这个文章可以帮助你
http://groups.google.com/group/gooogleman/web/evcwogoyixikexiegliet?hl=zh-CN

你这个文章需要成为googleman的会员才可以,我加入了一下,但是还是处于待审核状态。能不能把这个资料发到我邮箱里去啊,baiminshengbai@126.com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