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分求 wince 冷启动,如果将多个文件放到指定目录??

楼主:
如何在wince中添加多个(比如300个)文件到windows指定目录下面??

如果用。dat文件实现
Directory("\windows\Programs"):-File("Test_HSPI.exe", "\Windows\Test_HSPI.exe")
这样是吗?
不错\windows\Programs\Test_HSPI.exe,是没有问题,可必须在在windows目录下加载Test_HSPI.exe才可以,
如果windows目录下没有这个文件,则不可以实现的.
这样有两分文件, 文件太多即占系统又很杂乱,不行啊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一定不能有两分相同的文件)??

网友A:
冷启动后要存在,只能修改CE映像文件

修改project.bib:
在其中添加类似这样一行
test.txt$(_FLATRELEASEDIR)\test.txt NK S

然后 重新生成映像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冷启动后要存在,只能修改CE映像文件

修改project.bib:
在其中添加类似这样一行
test.txt$(_FLATRELEASEDIR)\test.txt NK S

然后 重新生成映像文件

采用rom 文件系统也可以的。
保存在桌面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