μc/os前景如何,有没有实际应用的价值

楼主:
能不能找到μc/os的工作,有没有这样的公司

网友:
非常简单的东西,了解就好........

网友A:
用来学习还可以。一般都用WINCE或者LINUX。UCOSii一般都是在大学里学,出来还没用过。我们公司用WINCE,偶尔LINUX.很少有人用UCOSII。

网友:
简单系统可能会用到

网友:
uCOS用的地方还是挺多的,具有很多的有点,实时性强,占用硬件资源少,一般的FS系统和TCPIP都可以有比较完善的支持,UCGUI目前效率相对还是很高,一般小的实时系统常用,特别像工控场合的。

网友:
小的地方直接写,不用操作系统,绝对实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来学习还可以。一般都用WINCE或者LINUX。UCOSii一般都是在大学里学,出来还没用过。我们公司用WINCE,偶尔LINUX.很少有人用UCOSII。

LINUX是用在ARM9以上的,有内存管理机制的片子上。

UCOS是适合于近似单片机的片子上,最大的优点就是实现多任务处理机制。

二者可以说没什么可比性。,当然UCLINUX可以跟UCOS比比,都不错。

网友:
我们公司 正在用 LPC2214+ucosII

网友:
用起来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