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MFC中的CString,我怎么知道里面是用的ASCII还是Unicode

楼主:
使用MFC中的CString,我怎么知道里面是用的ASCII还是Unicode?

最近做了个GSM发短信程序,因为GSM模块是用ASCII的,我收到的内容显到板子上乱码

网友:
GSM串口来的字符串,肯定是ANSI的
在CE下需要经过转换才可以显示的

网友:
我已经做了转换,还是乱码
CString tmp;
for (int i = 0; i < buflen; i++, buf++)
        {
                tmp.Format(_T("%c"), *buf);        /* 将字符转换为字符串 */
                pDlg->m_strRecDisp += tmp;
        }

        pRecvStrEdit->SetWindowText(pDlg->m_strRecDisp);        /* 显示在窗口上 */
}

网友:
ANSI to Unicode 不是这样转换的

网友:
mbstowcs---Convert a multi-byte(ANSI) string to wide character stirng(Unicode).
  wcstombs---Convert a wide character string to multi-byte string.

MultiByteToWideChar, WideCharToMultByte.        //用在code page(编码页)

网友A:
用tmp.Format(_T("%c"), *buf); 也能完成转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tmp.Format(_T("%c"), *buf); 也能完成转换吧?

不知道
想知道的话,自己试试

网友:
又是 UNICODE 问题;

楼主有必要了解一下 UNICODE 。

网友:
  这个是看你的工程有没定义_UNICODE这个宏。定义了,就是用的unicode,没定义,那就是普通的字符串

网友:
   而且随便写个方法都可以测试下吧,你写个需要char*参数的方法,然后把CString传进去,看会不会报错,也能判断出来啊。。。

网友:
4楼说的对,两种方法应该有一种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 这个是看你的工程有没定义_UNICODE这个宏。定义了,就是用的unicode,没定义,那就是普通的字符串

在MFC中,我根本不知道它有没有定义_UNICODE宏啊,不知道它会在那个文件定义啊!

网友C:
如果楼主用的是EVC,默认应该是UNICODE,如果是VS2005,可能需要设置一下。

用CString,可以尝试一下%S,注意是大写的S,它可以在ASIIC和UNICODE之间转换。
如char *aBuf="123";
CString uString;
uString.Format(_T("%S"),aBuf);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楼主用的是EVC,默认应该是UNICODE,如果是VS2005,可能需要设置一下。

用CString,可以尝试一下%S,注意是大写的S,它可以在ASIIC和UNICODE之间转换。
如char *aBuf="123";
CString uString;
uString.Format(_T("%S"),aBuf);

呵呵,还真要试试,我主要用EVC的,是不是VC默认都是ANSI呢?

网友:
  char* CString2cstr(CString csStr)
{
        size_t convertedCharsw = 0;
        char* cstr = NULL;
        size_t size ;
        #ifdef _UNICODE
        size = (csStr.GetLength() + 1)*2;
        cstr = new char[size];
        if(cstr)
        wcstombs_s(&convertedCharsw, cstr, size, csStr, _TRUNCATE );
        #else
        size = csStr.GetLength() + 1;
        cstr = new char[size];
        if(cstr)
        strcpy_s(cstr, size, csStr);
        #endif
        return cst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