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行家用文字描述一下 WinCE 下 SDIO 接口 WiFi(WiFi 模块) 驱动的写法

楼主:
请行家用文字描述一下 WinCE 下 SDIO 接口 WiFi(WiFi 模块) 驱动的写法. 谢谢.

网友:
请给一个回答吧,我要结贴了.

网友:
也想知道,没有牛人指点一下么

网友:
引用楼主 huabinsir 的帖子:
请行家用文字描述一下 WinCE 下 SDIO 接口 WiFi(WiFi 模块) 驱动的写法. 谢谢.

这个分成两个部分来看。

WIFI本体部分是跟接口无关的,涉及到WIFI通讯协议,数据处理,算法切换等很多事情。这部分工作量很大,不过一般芯片原厂都提供的。

SDIO接口部分的驱动只跟CPU相关,实现了之后,就呈现流驱动接口形式,有输出(write)输入(read)。输出是WIFI部分来调用的,然后通过SDIO送到WIFI模块。输入是WIFI部分通过SDIO从WIFI模块读取相应的数据。

SDIO仅仅是提供一个读写接口,在驱动开发中不是重头。换成SPI也一样。

重要的是WIFI协议层部分,这部分技术含量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