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开机自动运行指定的应用程序并全屏显示?

楼主:
rt 自己写了个程序,想一开机全屏自动运行。
有没有比较详细的说明、操作步骤,刚接触不久,以前一点都没有做过。是用PB自己定制系统吗?如何做?
感谢啊!

网友:
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应用程序,用eVC编写程序,
可以找VC下的例子来做参考!

网友:
我很久不做这个了,说的可能不太准确
开机运行应该在注册表中加。
Pocket PC提供了一个SHFullScreen函数,具体你在查一下吧
PB是用来定制系统的。

网友:
估计你的应用要自己定制shell,可能更合适,可惜我现在还不会 呵呵

网友:
如果是定制系统,则替代Explorer的启动项改为你的应用程序即可

网友:
你需要修改注册表,网上有很多人有详细的步骤。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XXX.exe"
  "Depend50"=hex:14,00,1e,00
添加上边内容到platform.reg就可以了,这个50本来是explorer.exe,用xxx.exe替换掉开机的时候就直接启动这个xxx.exe,并且因为没有explorer.exe下边就不会出现任务栏,是否全屏就再看你的应用程序代码了,通常没有特别约束的话就是全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Init]
? "Launch50"="XXX.exe"
? "Depend50"=hex:14,00,1e,00
添加上边内容到platform.reg就可以了,这个50本来是explorer.exe,用xxx.exe替换掉开机的时候就直接启动这个xxx.exe,并且因为没有explorer.exe下边就不会出现任务栏,是否全屏就再看你的应用程序代码了,通常没有特别约束的话就是全屏的。

这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网友:
应用程序可以用EVC或VS写。
开机运行的方法很多。
1、改注册表,前面几位都说过了。
2、建一个快捷方式,
  在DAT文件中加入Directory("WINDOWS\STARTUP"):-File("test.lnk","\windows\test.lnk")
    把快捷方式test.lnk烧入系统

网友:
这个以前搞过好一阵子,只有修改public下面的代码才是最好的解决,
其它多少都有一些问题,网上現在好象哪位兄弟的博客有讲到怎样修改
自己可以google一下

网友B:
刚才看了一下以前的笔記,
你需要在explore.exe启动后就隐藏了桌面,然后在explore.exe启动后,
才运行你的自己的全屏程序,这可以通过在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XXX.exe"
  "Depend50"=hex:14,00,1e,00
上增加自己程序的启动项就OK了。

Desktop.cpp中BOOL CDesktopWnd::Create()有如下语句:
SetRect(&rc, 0, 0, GetSystemMetrics(SM_CXVIRTUALSCREEN),
GetSystemMetrics(SM_CYVIRTUALSCREEN));
// create the desktop's view window (no need to AddRef since CreateViewWindow
// does it)
    hr = _psv->CreateViewWindow(NULL,  &fs, (IShellBrowser *)this, &rc, &_hWnd);

SetRect()就是用来设置桌面显示的位置的,从而只要把第三个参数修改成为
GetSystemMetrics(SM_CYVIRTUALSCREEN)应该就可以实现桌面的隐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刚才看了一下以前的笔記,
你需要在explore.exe启动后就隐藏了桌面,然后在explore.exe启动后,
才运行你的自己的全屏程序,这可以通过在
[HKEY_LOCAL_MACHINE\Init]
? "Launch50"="XXX.exe"
? "Depend50"=hex:14,00,1e,00
上增加自己程序的启动项就OK了。

Desktop.cpp中BOOL CDesktopWnd::Create()有如下语句:
SetRect(&rc, 0, 0, GetSystemMetrics(SM_CXVIRTUALSCREEN),
GetSystemMetrics(SM_CYVIRTUALSCREEN));
// create the desktop's view window (no need to AddRef since CreateViewWindow
// does it)
? ? hr = _psv->CreateViewWindow(NULL,? &fs, (IShellBrowser *)this, &rc, &_hWnd);

SetRect()就是用来设置桌面显示的位置的,从而只要把第三个参数修改成为
GetSystemMetrics(SM_CYVIRTUALSCREEN)应该就可以实现桌面的隐藏!

这个没试过,学习了

网友:
你要不要之前的桌面呢?就是自带的explorer.exe
如果不要 是全新的界面的话,那么把你的My.exe直接改名字为explorer.exe,然后放在release目录下,再make image就可以了
-----

网友:
#include "stdafx.h"

int WINAPI WinMain(        HINSTANCE hInstance,
                                        HINSTANCE hPrevInstance,
                                        LPTSTR    lpCmdLine,
                                        int       nCmdShow)
{
        // TODO: Place code here.

        lpCmdLine=TEXT("[color=#FF0000]\\Storage Card\\my.exe[/color]");
        WIN32_FIND_DATA fd;
        HANDLE hd=INVALID_HANDLE_VALUE;
        int iCount = 20;
        while(iCount--)
        {
                hd=::FindFirstFile(lpCmdLine,&fd);
                Sleep(500);
                if(INVALID_HANDLE_VALUE!=hd) break;
        }
        if(0==iCount) return 0;
        FindClose(hd);
        SHELLEXECUTEINFO ShExeInfo={0};
        ShExeInfo.cbSize=sizeof(SHELLEXECUTEINFO);
        ShExeInfo.fMask=SEE_MASK_NOCLOSEPROCESS;
        ShExeInfo.hwnd=NULL;
        ShExeInfo.lpVerb=NULL;

        ShExeInfo.lpFile=lpCmdLine;
        ShExeInfo.lpParameters=L"open";
        ShExeInfo.lpDirectory=NULL;
        ShExeInfo.nShow=SW_SHOW;
        ShExeInfo.hInstApp=NULL;

        ShellExecuteEx(&ShExeInfo);

        return 0;
}

上面是一个叫做A.exe的程序,然后在做一个快捷方式放在启动目录下(定制在.dat里面),然后开机启动这个a.exe程序,然后,A.exe执行my.exe
如果要更新你的程序只要把新程序放在storage card里面就可以 了

---------
这个是不替换原来的sheel的情况

网友:
今天发疯,敲了这么多

网友:
trueman,我要去试试你说的这个,哈

网友:
谢谢大家的回复 这两天没上网 我会尽快试试 尽快结贴

网友:
引用 网友A:
[HKEY_LOCAL_MACHINE\Init]
? "Launch50"="XXX.exe"
? "Depend50"=hex:14,00,1e,00
添加上边内容到platform.reg就可以了,这个50本来是explorer.exe,用xxx.exe替换掉开机的时候就直接启动这个xxx.exe,并且因为没有explorer.exe下边就不会出现任务栏,是否全屏就再看你的应用程序代码了,通常没有特别约束的话就是全屏的。

建议用这种方法,不主张修改PUBLICK的东西

网友:
不错,不错
都很热心
我也觉得用这种方法好
[HKEY_LOCAL_MACHINE\Init]
  "Launch50"="XXX.exe"
  "Depend50"=hex:14,00,1e,00
添加上边内容到platform.reg就可以了,这个50本来是explorer.exe,用xxx.exe替换掉开机的时候就直接启动这个xxx.exe,并且因为没有explorer.exe下边就不会出现任务栏,是否全屏就再看你的应用程序代码了,通常没有特别约束的话就是全屏的。

网友:
弱问一句,我想自动启动的xxx.exe程序和所需的dll文件,需要怎么添加到定制的系统中啊?还是系统定制完了后,再copy进去?

网友C(2009-09-07):
如果文件不大,可以定制到系统中,但是存在的问题就是如果FW不更新,这个程序和相应的DLL也不能更新,
添加到FW的方法是通过BIB文件实现,可以参照platform.bib来写,比如:
regedit.exe $(_FLATRELEASEDIR)\regedit.exe NK U
默认是放到windows目录下的,如果想再放到其它目录可以通过platform.dat来设置,但是存储到其它路径会浪费额外的RAM空间。